[工仪] 拆修一台绿光三线水平仪后续

楼主(2020-11-21):
在坛友的帮助下成功修复一台三线绿光水平仪。水平仪接错12v充电器无法开机,打开测试电路板上的六角芯片 bx6l发烫损坏,查找不到在论坛求助,大家帮忙解决,现在买来芯片6817d osa4r更换测试完美修复。再补发一个个拆解过程。
修复后开机测试

内部细节不是很懂也就不解说了大家自己看
电路板

很简单就是按键控制三极管开关应该还带一个平衡反馈,但是怎么实现的没搞懂。
因为不敢确定买来的芯片能不能用,买了一个水平仪主板以防万一,结果买来的主板不匹配不能用。但是六角芯片一样。发一个买来的主板芯片特写
再来一个新买主板全貌

新主板按键排线接口针脚顺序和数量都不一样
安装上不平衡检测也不能用。以后坛友购买一定注意。

网友A:
那根细细的游丝是锡焊到铝柱上面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根细细的游丝是锡焊到铝柱上面的吗?

难道是激光振镜? 那个5脚的不是电源芯片就是激光恒流芯片

网友:
我有个散光的,,不知道咋整,,投出来的线很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激光振镜? 那个5脚的不是电源芯片就是激光恒流芯片

是用锡焊上去的?

网友C:
看上去不仅532纳米光泵胶合晶体倍频透镜容易脱落,变成近红外线1064纳米,而且细线更不怕振动。把电池设计在浮动式光泵模组里面更好,可以避免用细线连接提升耐用能力,滚珠轴承部分增加缓冲塑胶垫圈,光泵用精工520纳米直接输出技术,省掉结构复杂倍频晶体。

网友D:
那是5脚芯片,5脚6脚都没搞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锡焊上去的?

请看第四张图,这几根细铜丝是焊在主板上,分别是vcc,v,v1,h。我这个是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不仅532纳米光泵胶合晶体倍频透镜容易脱落,变成近红外线1064纳米,而且细线更不怕振动。把电池设计 ...

你这些字我都能看懂,和一起我就蒙了不明白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5脚芯片,5脚6脚都没搞清?!!

反正现在能用了,我也不是专业的。自己的设备修好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根细细的游丝是锡焊到铝柱上面的吗?

这个是焊在主板上的,这个照片是没安装主板前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焊在主板上的,这个照片是没安装主板前拍的

现在看明白了

网友:
本来想买一台,结果去老弟家,他们是专业搞装修的,家里有报废的6,7个,我就拿了一个回来了。都是光线衰减了。将就用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