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正泰2019款JYB-714液位继电器

楼主(2020-11-21):
JYB714型2019款电子式液位继电器工作原理:
5、6、7端分别接水箱的3个控测电极(连接正12V电源的7端为箱底电极、6端为次底电极、5端为水满电极),当水箱水位过低(低于次底电极)时,正12V电源通过R1、R2、3.9V稳压二极管到VT1三极管的基极,基极电压为4.0V有足够电流通过,VT1三极管饱和导通,继电器(K)得电吸合,常开触点(2、3脚)闭合,外接接触器得电吸合、水泵抽水供水箱,此时VT2的基极无电压,三极管不导通,PC817光耦的1、2脚无电流通过,光耦的3、4脚不导通。水箱水位逐渐上升,当水位达到水满电极5端时,由于水的导电原因,5端得到电压通过R5和R6加到VT2三极管的基极,VT2三极管导通将VT1三极管的发射极电位抬高超过基极电位,VT1三极管不导通,外接继电器失电断开,水泵停止抽水,同时PC817光耦的1、2脚有电流通过,光耦的3、4脚导通,由于6端的次底电极浸入水中,水的导电作用通过阻值为204(标记为D4)的电阻连接到5端水满电极,即使水位低于5端水满电极,确保VT2的基极有电压,VT1三极管不导通,水泵停止抽水,直到水位低于次底电极时,VT2的基极没有电压,VT1再次导通,水泵开始抽水,重复上述运行,达到自动控制抽水的目的。

网友A:
做工一般,几钱?

网友:
第一次听这种继电器,学了

网友:
2楼图中的BG2也画错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原理图看看不懂,从PCB板的图上看,似乎光耦、VT2周边的元件画的不对,能不能仔细再查一遍?

网友:
谢谢分享。手绘电路图有误。

楼主:
PCB板背面的R1电阻(513即51千欧)上面焊接有100nF贴片电容,R6电阻(104即100千欧)上面也焊接有100nF贴片电容,误以为R1和R6位置上各只焊接的是贴片电容,不仔细看,看不见贴片电容下面隐藏的贴片电阻,从侧面可以看到和普通的贴片电容厚度明显偏厚,实际上是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叠加起来的厚度。把原理图进行了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一般,几钱?

家里有三四个,十五年前五金店28一个。

网友:
自动控制抽水的目的

网友B(2023-02-01):
我如果只接5跟7,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能不能实现碰到5就停止供水,不碰5就开始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图有问题

网友(2024-11-24):
翻张楼主的图,清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如果只接5跟7,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能不能实现碰到5就停止供水,不碰5就开始供水 ...

那样水泵会像电铃一样处于不停地启停启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