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b的U盘遇到的怪事

楼主(2020-11-21):
之前用的一切正常,今天发现不能写入和删除了,复制进去和删除U盘里面的文件后,拔掉U盘再插进去发现没有任何变化,格式化U盘提示无法格式化,删除U盘分区点击确定后也是没有效果,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重新量产试试,一般垃圾U盘坏了都这样

网友:
试试量产,其它也没太好办法,好几个U盘都这故障,无解

网友:
这是U盘最常见的故障,坏块超过阀值写保护了,重新量产,屏蔽掉新增坏块即可。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量产后好了

网友:
3281BB 有量产工具?

补充内容 (2020-12-3 20:16):
额,老毛子网下了~量产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