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螺丝刀用 红木手柄求推荐

楼主(2020-11-21):
螺丝刀用木柄,没想好用什么类型,有玩木材的吗,。。。。紫檀  花梨之类、

网友:
木工论坛欢迎您

楼主:
木工论坛我早几年就在了,也发了个帖子,目前手头只有个50年的老木料, 柞木

网友:
我觉得椭圆型的手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木工论坛我早几年就在了,也发了个帖子,目前手头只有个50年的老木料, 柞木 ...

原来是老刨花了。

花梨木材质硬重,木纹清晰,色泽明亮,性能非常稳定,不容易腐蚀,且散发一种淡淡却悠远的香味,非常美观。

大红酸枝是收藏领域里红木家具的“老三样”之一,又称“老红木”,呈深红色,具有深色条纹,木材本色比较一致。手感细腻,密度极大,有的甚至比紫檀还重。

花梨瘿木亦称影木,实际上就是树瘤。由于此处木材纹理特殊,具有特殊扭曲的花纹,效果奇异,历来受到人们所喜爱。

花梨瘿木,就是花梨木的树瘤,纹理华美绚丽,质地细腻油润,入手沉重,不易变形,又因其十分稀有名贵,非常具有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小叶紫檀是质地最为细密的红木,入水即沉,防水防虫。密度大,棕眼小,硬度高,稳定性好,被称为帝王之木。其纹理细密,状如牛毛,色泽油亮,初为橘红色,盘玩后从红棕到紫黑色,变幻多样,非常难得。

紫光檀材质重硬,性能稳定,不易变形,抗腐蚀性也很高。肌理紧密,油质厚重,色泽、触感极似犀牛角。精心打磨之后,呈现出一种幽幽的自然光泽,色如美玉。因其加工困难,出材率低,因此价格不菲。

黄杨木木质光洁、纹理细腻、色彩庄重,是著名的木雕材料。初呈乳黄色,随着盘玩时间愈久,其颜色由浅而深,给人以古朴典雅的美感。而野生小叶黄杨木,香气清淡雅致,色泽黄润温厚,表面光洁滑润,精致的雕品甚至堪比象牙雕,且因其野生资源稀缺,更显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老刨花了。

花梨木材质硬重,木纹清晰,色泽明亮,性能非常稳定,不容易腐蚀,且散发一种淡淡却悠 ...

老刨花也不敢,只是当年注册就是为了好玩, 原本家里过去开过木厂, 父辈是老木工出生,有些几十年的老柞榛木,,,也是个好料子,
木头估计做手柄, 大叶紫檀  或者花梨 可能比较容易找到工厂做,    看黑胡桃木颜色也蛮好看,只是木材本身价值比较低。

网友B:
便宜而且结实的呗
柞木,东青,我知道的就这俩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刨花也不敢,只是当年注册就是为了好玩, 原本家里过去开过木厂, 父辈是老木工出生,有些几十年的老柞 ...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如果对自己产品档次有信心,就配中高端木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刨花也不敢,只是当年注册就是为了好玩, 原本家里过去开过木厂, 父辈是老木工出生,有些几十年的老柞 ...

能否出一款硬木手柄 自锁头 手动螺丝刀 ,出来一定购买,预付订金都可以,夹头我没用过你的,据说不错,最近刚入387 ,夹头无敌,没见过比这个更好的,基本不晃动,还能兼容日系批头,真心好,不知道你的夹头和387对比怎样?结构跟他一样么?387这种夹头结构我第一次用,那种两段式的,推上去,放入批头,再拉下来才能卡住,特别紧。再就是有个问题,普通螺丝刀改成带夹头的好操作么?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弄个pb的普通螺丝刀,改成你的夹头,不知道怎么操作。pb手感真心好

网友C:
使用木柄就不牵扯造型专利侵权啥的了吧,弄pb wiha造型的,威威的木柄造型也很好 手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而且结实的呗
柞木,东青,我知道的就这俩

柞榛木我有个老料,。有50年了。 蛮大的

网友D:
木头的东西又不是天天玩。盘不出光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木头的东西又不是天天玩。盘不出光来

好木料光滑表面擦蓖麻油,温润有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木工论坛我早几年就在了,也发了个帖子,目前手头只有个50年的老木料, 柞木 ...

柞木硬度也很高但感觉硬度还是不够,我推荐电工木不怕水、绝缘性好、结实不开裂、手感和实木差不多相对红木之类的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出一款硬木手柄 自锁头 手动螺丝刀 ,出来一定购买,预付订金都可以,夹头我没用过你的,据说不错, ...

夹头和威汉不一样,威汉那种我们没办法做,价位是个问题。本身自锁手柄的价值就是夹头比较贵,难做,改装没弄过,要是威汉的你可以买一个手柄拆了那个夹头就可以装其他木柄,,别人有改过,就是代价稍微高点,
如果有单独夹头就便宜些,大约一百多可以买一个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木柄就不牵扯造型专利侵权啥的了吧,弄pb wiha造型的,威威的木柄造型也很好 手感好  ...

外观专利和材料专利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柞木硬度也很高但感觉硬度还是不够,我推荐电工木不怕水、绝缘性好、结实不开裂、手感和实木差不多相对红 ...

木手柄的 主要不是给那些粗人用的, 不用考虑你说的这个问题,  花梨这些高端木材主要是给别人玩的,不是工地干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手柄的 主要不是给那些粗人用的, 不用考虑你说的这个问题,  花梨这些高端木材主要是给别人玩的,不是 ...

目标这么明确不用问了,把玩那就挑最贵的要不没有把玩的意义了

网友:
其实我想问怎么装手柄结实  有两个夹头感觉装不结实

网友:
红木只能当传家宝供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