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13.5怎么改调流

楼主(2020-11-21):
看了论坛上的很多介绍,感觉和我的13.5V的有点不一样。 还有,正5V 和 gnd从哪找?  谢谢大神老师指导

网友:
如果GND都找不到那真的很难。。。。

网友A:
只调流不需要辅助电源.只需要挑起R48电阻一端,接一个可调电阻,可调电阻1脚接到svr2的GND下,3脚接5V,2脚接R48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调流不需要辅助电源.只需要挑起R48电阻一端,接一个可调电阻,可调电阻1脚接到svr2的GND下,3脚接5V,2脚 ...

我不知道那个脚是gnd,还有不知道哪里有5V,我是小白。。。。可否帮我标注下,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那个脚是gnd,还有不知道哪里有5V,我是小白。。。。可否帮我标注下,谢谢老师 ...

用万用表测啊

网友:
帮你标了,你也搞不定。你需要学习基础知识

这个电源连着220v,很危险的,不建议你用来学习

网友B:
最近挺火 咸鱼上一堆卖这个的 调好的 100~125块 真有那么好? 手艺也是五花八门,没敢买

楼主:
新手只是想试试。。。。哎,我自己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挺火 咸鱼上一堆卖这个的 调好的 100~125块 真有那么好? 手艺也是五花八门,没敢买 ...

也就是瞎折腾,一百多直接能买个可调的维修电源了,买这个干啥。闲的蛋疼吧。  我是瞎折腾玩呢,

网友(2021-01-26):
建议先学习再玩儿,这个电源有高压有触电风险!

网友(2021-03-18):
引用 网友A:
只调流不需要辅助电源.只需要挑起R48电阻一端,接一个可调电阻,可调电阻1脚接到svr2的GND下,3脚接5V,2脚 ...

你好,请教一下,如果只调流的话,只需要接这个电位器吗?其他不需要动吗?4个启动电阻用不用拆除?还需要拆除其他元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那个脚是gnd,还有不知道哪里有5V,我是小白。。。。可否帮我标注下,谢谢老师 ...

先学习一下吧,起码能看懂电路图跑的下pCB板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