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校准一台06年的胜利88E

楼主(2020-11-21):
老版本胜利88E

网友A:
请问如何较准, 我的是新版本88E, 部份测量感觉有偏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较准, 我的是新版本88E, 部份测量感觉有偏差了。

还没用过新版的88E。如果需要校准,建议使用校准仪或者一台高位表辅助。调整VR前要做好标记,测量电位器两端阻值并记录下来,这样如果调整没有反应可以将它恢复原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用过新版的88E。如果需要校准,建议使用校准仪或者一台高位表辅助。调整VR前要做好标记,测量电位器 ...

确实是个好方法,但是安装外壳后,会有轻微变化,这事要考虑进去。

网友(2022-11-26):
你好,88E使用的是什么主控

网友:
好表,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个状态。

网友:
很多人说表里有个电位器可以调整精度,为什么我的表里就没有呢?98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