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78元雷力迅无刷角磨机-电池

楼主(2020-11-21):
无意间发现无刷角磨机搞活动(注意:返现的有风险),搜论坛发现之前搞活动后期的电池会缩水是1300毫安的,但是对比一番价格后还是忍不住入手了一个,淘金币还能减3元算下来到手75,到手后立刻拆开电池,惊喜的是电池2000毫安的不知会不会是虚标,基本上也是吃灰的也就没所谓了。下面是拆机图

网友:
78伏牧田款电池4.0电池好评,机子白送?

网友A:
说得太对了,我那大焊买了也就听个响就吃灰了。

网友:
看着挺好的,不过我还是觉得49撸的大焊无刷角磨更香一点

网友B:
圆切割片,我看到崩了一点,要小心噢。

网友:
用淘金币返利给人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得太对了,我那大焊买了也就听个响就吃灰了。

我在49时候撸的,加了点红包35到手,别人用拆单方法33到手。确实到手听个响就放着吃灰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在49时候撸的,加了点红包35到手,别人用拆单方法33到手。确实到手听个响就放着吃灰用了 ...

像股票一样,不能指望在最低点买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股票一样,不能指望在最低点买进。

不敢用拆单方法,这个方法用多了,玩撸猫猫时候的红包可能只给一分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切割片,我看到崩了一点,要小心噢。

是的,角磨机是危险品要规范操作,本来有个杂牌有线角磨的是尾部开关,不经常用怕危险才买这个无刷的,开关在中间松手就停机,不过还是规范操作好重要,千万别安装木工锯片,虽然没经历过但联想下都后怕

网友D:
我的不到3个月电池就完蛋了,现在打磨东西都不能用力压,一压停机。宣传的有电池保修,一问就是直接整机全部快递回去检测,快递钱都不够

网友E:
我的大焊已经挂了,无刷驱动吐的mos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大焊已经挂了,无刷驱动吐的mos烧了

大焊果然质量差,辛亏没买!是个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不到3个月电池就完蛋了,现在打磨东西都不能用力压,一压停机。宣传的有电池保修,一问就是直接整机全 ...

大焊吗?这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大焊已经挂了,无刷驱动吐的mos烧了

感谢分享,看来平时要最低档运行延长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角磨机是危险品要规范操作,本来有个杂牌有线角磨的是尾部开关,不经常用怕危险才买这个无刷的,开 ...

我是简单把有线交流角磨机改造一下,侧压点动无锁开关,松开开关即断电。又因为220V下转速太高,功率太大,使用了环形变压器降压至53V。
开关部分加了一个12伏电源,用的12V继电器,微动开关闭合,继电器吸合,角磨机得电,松开即断电
把转速降低很多的情况下,碳刷磨损的也慢了,打磨时产生非常少量的火花,火花只有原来的不到10%。

网友:
低转速时,自身的震动也小很多。有次忘记用低压供电,直接用220,当时角磨机在地上放着,通电,由于自身转动惯量平衡,一下把金属切割片打坏了,,,金属切割片触地后打烂了。角磨机自动的。

低压53V使用后转动惯量平衡了很多,即使放在地上让它自己空转,也很稳,不会再跳起来把切割片触碰到地

网友:
我在用48v的通信电源带220v交流的角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49时候撸的,加了点红包35到手,别人用拆单方法33到手。确实到手听个响就放着吃灰用了 ...

拆单下来30多还可以

网友:
7月买的雷力迅,电池是不怎么样切15分钟就没电了,还得用自己的电池才用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