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分享自己总结的最大化容量开卡方法

楼主(2020-11-21):
经常遇到买的U盘自己回来量产会容量降低甚至减半。

于是乎,今天那自己买的睿志2.0U盘,64g,安国6989+因特尔qlc颗粒,做一次实验吧
听说qlc最低容量128g,那么应该有近64g的容量被浪费了。
反复量产数次,竟然只开出32g,这岂不是亏大了?
于是乎,经历各种实验各种失败。
回想一下,好几次都显示坏块过多,最后试一下坏块数设置。

于是乎,竟然开出80g,终于明白js是怎么开卡的了,答案是计算并设定好最大坏块数。

这是我的设置,大胆推测一下,开卡失败很多时候是因为坏块过多,多到超过量产预先准备的替换坏块的数量,主控为了安全终止了量产。这时候如果预先加大预留坏块数,就可以在低格的时候替换更多的坏块,只要替换块够用就可以开卡成功。
大部分量产工具的自动计算容量的算法,预留的替换坏块过少,所以如果大家用的黑片做的U盘,记得一定自己手动设置替换坏块的数量。
希望对大家有用吧

网友A:
一般用自动计算容量,坏块80%的垃圾片也能开出剩余好块容量。要求闪存没有其他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自动计算容量,坏块80%的垃圾片也能开出剩余好块容量。要求闪存没有其他毛病。 ...

自动计算试了,开卡锁死,其实就是替换块不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计算试了,开卡锁死,其实就是替换块不够用了。

“锁死”是没反应?还是显示坏块多开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死”是没反应?还是显示坏块多开不过?

安国量产的时候,替换坏块不够就会报e200的错误,就这个

网友B:
扫描项目别选快速扫描,尽量选全面扫描,否则量产完可能抓不干净坏块,也有可能容量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项目别选快速扫描,尽量选全面扫描,否则量产完可能抓不干净坏块,也有可能容量偏小。 ...

知道,我是为了做实验,就这么搞还用了4个小时呢呵呵

网友:
谢谢,参考楼主的思路,把一个大S颗粒的lexar盘救活了,坏块从以前的44改到54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我是为了做实验,就这么搞还用了4个小时呢呵呵

哦哦,跑圈能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跑圈能过吗

不知道,一看预计时间12个小时,我就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一看预计时间12个小时,我就关了

12小时有点吓人…
我那个睿智QLC+安国6989sncs-ta的U盘,是20年9月的工具,容量优先+全面扫描2+ecc12+自动计算容量来量产的,量产了6小时,量产出来90G,跑圈能过,大概写4读20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小时有点吓人…
我那个睿智QLC+安国6989sncs-ta的U盘,是20年9月的工具,容量优先+全面扫描2+ecc12 ...

你用的软件能发我一下么,我安你的方法只能开出一个32g的,不过写15读20,应该是直接slc模式了

网友:
QLC的到底咋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的软件能发我一下么,我安你的方法只能开出一个32g的,不过写15读20,应该是直接slc模式了 ...

试试这个,我在usbdev下的,解压密码:usbdev.ru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AHNfkU2Ui3MpsZFVxpg7g提取码:01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我在usbdev下的,解压密码:usbdev.ru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 ...

好的,有时间试试这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有时间试试这个版本的

我有一点说错了,ecc值选auto就行,不是必须选12,默认的ecc8估计开不出多少容量,毕竟是黑片qlc: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