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一台25年前的TCL9421彩电,故障为满屏红光

楼主(2020-11-21):
       有一个用户让修一台TCL9421老彩电,黑色的外壳,一看就知道是一台古董了!

       故障是满屏红光,没有图像。
拆开机子看看,这是电脑芯片,CTV222S V1.3,
彩电微处理器 , 双列直插密42脚DIL封装,其具有6个PWM(调宽脉冲),数/模转换,具有0.5V阈值电压的AFT A/D转换,14位电压合成调谐分辩率。是一个以微控制器PCA84C444为中心的面向中国市场的低成本彩电遥控系统。该系统采用先进的电压合成调谐选台方式,可适用于各种制式的彩色电视机,各种遥控功能可显示在电视机的屏幕上,显示功能较强,可显示多种颜色的字符,字符清晰鲜艳。该系统采用了飞利浦公司独创I2C总线控制技术,大大扩展了功能,而外围元器件少。

       这是小信号处理芯片,TDA8362,

TDA8362是菲利蒲公司生产的多制式彩色电视机专用集成电路。该集成块内部包括图像中频信号处理电路、伴音中频信号处理电路和音频信号处理电路,色度信号处理电路,亮度信号处理电路等等。

电路板背面:

      满屏红光,一般情况是视放板上红枪电路有问题,但是检测一番后没有发现毛病,于是就补焊了一下,开机,蓝屏,似乎好了。
      可是接上信号试机又不行了!
      断开红枪视放管的C极,仍然是红屏,这就说明不是视放板的问题,而是显像管的问题!
      断开显像管灯丝的供电电路,用导线在高压包的磁芯上绕3匝,接到显像管的灯丝引脚上,接上信号,开机,红屏没了,可是图像却是这样的:

     这台老机子还真是折磨人啊!
     这种故障一般是行推动管供电的滤波电容失效导致的,拆下电容,测量,正常呀!先焊在背面吧:

      测量+B,发现不大稳定,焊下47μF/160V,用×1K档测量,表针纹丝不动!

换上一只100
μF/160V,试机,锯齿没了:

网友A:
工具常说买来吃灰。

今天这台电视机才是吃灰王!

网友B:
厉害,现在很少人懂修这个了。

网友C:
技术真好!

断开显像管灯丝的供电电路,用导线在高压包的磁芯上绕3匝,接到显像管的灯丝引脚上。            这是什么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常说买来吃灰。

今天这台电视机才是吃灰王!

还好啦,比这个灰还多的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现在很少人懂修这个了。

收不到多少,没几个愿意去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真好!

断开显像管灯丝的供电电路,用导线在高压包的磁芯上绕3匝,接到显像管的灯丝引脚上。          ...

显像管出了问题,此法可以复活显像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技术真好!

断开显像管灯丝的供电电路,用导线在高压包的磁芯上绕3匝,接到显像管的灯丝引脚上。          ...

碰极,灯丝悬浮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技术真好!

断开显像管灯丝的供电电路,用导线在高压包的磁芯上绕3匝,接到显像管的灯丝引脚上。          ...

红枪与灯丝短路了,灯丝改悬浮供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技术真好!

断开显像管灯丝的供电电路,用导线在高压包的磁芯上绕3匝,接到显像管的灯丝引脚上。          ...

因为显像管碰极,用导线在高压包的磁芯上绕3匝,接到显像管的灯丝引脚上。相当于悬空灯丝电压(就是隔离)。这样就可以继续使用了。这是应急处理办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换显像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真好!

断开显像管灯丝的供电电路,用导线在高压包的磁芯上绕3匝,接到显像管的灯丝引脚上。          ...

好像是的  借电压 灯丝和其他短路

网友:
我去年还修过一台东芝29的,,收费百多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像管出了问题,此法可以复活显像管

谢谢解答。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极,灯丝悬浮供电!

谢谢解答。字数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红枪与灯丝短路了,灯丝改悬浮供电

谢谢解答。字数限制补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因为显像管碰极,用导线在高压包的磁芯上绕3匝,接到显像管的灯丝引脚上。相当于悬空灯丝电压(就是隔离 ...

谢谢解答,详细。学到了,不过以后也没这种彩电修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答,详细。学到了,不过以后也没这种彩电修理了。

是的,现在液晶电视普及率高了,普通显像管都淘汰了。

网友:
往事只能回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真好!

断开显像管灯丝的供电电路,用导线在高压包的磁芯上绕3匝,接到显像管的灯丝引脚上。          ...

灯丝独立供电

网友:
现在显像管的电视机越来越少了,记得几年前我的29的长虹的高压包坏了,去电子市场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只,50卖给我了,估计现在去买也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