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IH电压力锅不通电拆解(Midea PHT5092)

楼主(2020-11-21):
爸爸捡来邻居的,好重提不起了,上面贴纸写着不通电,全是鸡油,看来是煮鸡汤溢出了,擦了半天,上电果然不通电。6公斤多,好像是触摸的。

PHT5092,5L

钢盖好重,隐藏式压坨

熟悉的电磁炉线圈和风扇

拍一下接线位置,保险丝碎了,窃喜,还记得上次液晶电视短接保险二烧吗?

5线排插通往面板

VIPer22A

BT136,双向可控硅

CHK ?,看不清

保险丝2端并联一个40W白炽灯,通电37W,完了,大短路,有没有会修的?

网友:
电磁炉还是没发热板的好用?

网友A:
一般烧保险丝查下桥堆和MOS管。实在修不好,哪里捡的扔哪里。

网友:
桥和IGBT可能挂了,实在不会弄,网上淘个板子换上啊

网友:
电磁板要150元,够买一个新的了,电磁板不好修。不知道坏那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烧保险丝查下桥堆和MOS管。实在修不好,哪里捡的扔哪里。

是整流桥和IGBT,别误导楼主换个MOS上去可就真二次炸机了

网友:
感应加热设计,估计得1千元以上。而我父亲是开关触点切断老式电饭锅单档,前年用过智能款,一年后单片机丢失程序数显全亮,导致不断电米饭烧糊。

网友:
电加热还是发热板耐用好修。

网友:
这个和电磁炉原理大同小异。按300V   18V   5V三个电压有无的方向去查。
烧保险大有可能是烧了IGBT、整流桥。建议先查这两样。

网友:
和电磁炉原理大同小异。电源部分按桥整,IGBT去查,这需要耐心。

网友:
都烧保险了,一般是由IGBT、整流桥损坏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整流桥和IGBT,别误导楼主换个MOS上去可就真二次炸机了

还有旁边的高压电容也是易坏的

网友:
当电磁炉修 IGBT 桥堆 8550 8050 18V稳压 VIPE22A 7805,十块左右就能修好

网友:
没舍得买这么贵的电磁饭锅

网友:
IH电饭煲还是比较贵,值得一修,还不是像修电磁炉一样修,自己要搞不定街上出50元就能修好。

网友:
按13楼当电磁炉修。

网友:
感应式还是比较娇气了,不如加热式质量可靠了:Strive:

网友:
奇怪,还有可控硅?是不是这种型号还有顶部加热?

网友:
电磁炉包车

网友:
我有一个
已经扔了
十几斤重
但是,只要你煲汤,就会出问题
不是漏电,就是溢汤
非常烦恼
但是煮米饭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