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土造的家用水暖供热系统

楼主(2020-11-22):
我在我朋友家看到转发来分享一下。 一个热水壶一个循环泵一个注水暖气片。比空调效率高点 关键是不干燥空气

网友:
这是在开玩笑吧,除非电不要钱,关键是热水出水量能供上暖气片散热速度吗

网友:
电热水壶1000w  1小时一度电   两度电一块钱  一天开8小时    一个月需要600块,供暖的话需要4个月   ,大概2400块

网友A:
你这朋友也是个“人才”  ,好坏不评价,光说热效率这块,别说这个土暖气需要电加热水再循环散热,就是直接小太阳之类的电暖气热效率也不会比同功率的空调来的高,电暖气需要电能转换成热能,产生多大热能就需要消耗相应的电能,没商量。而空调制热可以形象的形容成利用压缩机 制冷剂等循环系统从外界搬运热量,同样条件下要比利用电暖气之类的节能很多,热效率也更高~

网友:
这个,真的能行?

网友:
这玩意儿我也用过不过是成品带控制器恒温的…然并卵…暖和就那一点地方,远端还是冷的…能量守恒定律神圣不可侵犯…1000瓦的功率取暖还是空调靠谱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朋友也是个“人才”  ,好坏不评价,光说热效率这块,别说这个土暖气需要电加热水再循环散热,就是直接 ...

地标豫东南最冷的几天零下十几度,外面几乎没啥热量可搬…室内温度能给我拉到10℃以上我就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标豫东南最冷的几天零下十几度,外面几乎没啥热量可搬…室内温度能给我拉到10℃以上我就笑了… ...

零下10度一般是下限,太低了用电暖气吧

网友:
上下水口安反了

网友:
热水壶放地面上就不用水泵了亲

网友:
热水壶放在地上,泵都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朋友也是个“人才”  ,好坏不评价,光说热效率这块,别说这个土暖气需要电加热水再循环散热,就是直接 ...

小太阳之类如果能够循环,应该不差于空调制热

网友:
他那个好像是抽水泵吧

网友:
效率不会超过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太阳之类如果能够循环,应该不差于空调制热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朋友也是个“人才”  ,好坏不评价,光说热效率这块,别说这个土暖气需要电加热水再循环散热,就是直接 ...

电暖气效率最高1,空调热泵效率能超过1。不过北方冬天空调应该基本没用。说不定制冷剂都能给冻成冰。有这个折腾的时间,不如买个电热油汀,还能烘衣服。

网友:
有专门插入暖气片的 加热器  就像个大号热得快,好像先进点的还带温控。
加热完全后暖气片都烫手,比这个电水壶可好用多了。

网友D:
简单东西玩复杂了也是一种乐趣吧,又是水壶又是水泵的俨然就是一个微型的锅炉加热系统了。其实,简单的办法就是一只暖气片电加热棒(十几元钱)足矣,加热棒安装在暖气片的下侧,暖气片的上侧向上方引出一截开口的管子一尺多长即可,无热损效率高安装简单使用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东西玩复杂了也是一种乐趣吧,又是水壶又是水泵的俨然就是一个微型的锅炉加热系统了。其实,简单的办法 ...

这样改造最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标豫东南最冷的几天零下十几度,外面几乎没啥热量可搬…室内温度能给我拉到10℃以上我就笑了… ...

支持一帖。
空调制冷可以,
如果室外零下十几度,基本上制热就是个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