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蒲公英路由做内网穿透的请进,速度和稳定性如何?

楼主(2020-11-22):
一直在*购买的服务器做frp内网穿透,这个速度与稳定性都比较差,想在腾讯或阿里云购买云服务器,又要备案才能绑定域名访问,价格也贵。想问下有没有用蒲公英路由做内网穿透的,速度和稳定性如何?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
免费级算是可用,共享文件夹,远程桌面都可以的,尚算稳定。付费可提升带宽。更好的方案看用途,如果仅仅是是文件传输,倒是有,需要可私聊,不免费。

网友A:
拉个电信要个动态公网ip+花生壳不香吗?最香就是这个不用受人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个电信要个动态公网ip+花生壳不香吗?最香就是这个不用受人限制

这个方案可以阿里云买云服务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可以阿里云买云服务器了

自身是电信的话绝对是最合算的了,魔都电信129宽带200M,
3个手机号码共享15G流量,再叠叠乐+20可以再加20G的流量,可以5g不限速。
动态公网ip是打个电话重启下光猫就有的,花生壳和3322都免费的可以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身是电信的话绝对是最合算的了,魔都电信129宽带200M,
3个手机号码共享15G流量,再叠叠乐+20可以再加2 ...

我的是移动免费宽带

网友:
我一直在用,速度在200K左右,只有三个用户免费,除去路由器用了一个,只能用2台设备,超过就要交钱。稳定性还是不错,同步文件速度也够用了。

网友:
远程的稳定性还可以,但是设备稳定性和网速...只能说对得起这个价格。
速度150K还凑乎,主要是一个月左右必须重启一次,不然就灯常亮,上不去网,这还只带了20台
有钱还是上teamviewer吧,体验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B:
要便宜的可以找商家买学生机,腾讯云阿里云都可以,一年才几十,网速也有1兆,到手装代理软件家里路由接入搞下端口映射,在外就可以随时看文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便宜的可以找商家买学生机,腾讯云阿里云都可以,一年才几十,网速也有1兆,到手装代理软件家里路由接入 ...

你能帮忙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能帮忙弄吗?

阿里云找马云家买啊,然后百度一下阿里云装爱快,教程很简单的,开个味屁嗯然后接入进去,还可以设置端口映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里云找马云家买啊,然后百度一下阿里云装爱快,教程很简单的,开个味屁嗯然后接入进去,还可以设置端口 ...

非常感谢

网友:
一直使用组网只要不升级稳定

网友:
蒲公英X 1在用,快一年了,DIY外接了3.5寸硬盘,可以看我的贴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6727&extra=

要说稳定性,连续11个月使用,还挺稳的  ,之前用MT7621路由开了广告拦截,在公司读写文件 200K至2MB之间变动,大多数是500K的传输速度,后来换成了6300V2路由,网速稳定在2MB左右,作为公司文件的备份,足够用了

网友:
ipv6 直连它不香么

网友:
拉条电信宽带,联系客服要公网ip,阿里云买个域名,内网用路由器或者python的设备做个aliddns,比内网穿透更稳定

网友(2020-12-22):
 电信吧 一百多 蒲公英浮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