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带锁闪迪

楼主(2020-11-22):
2258xt开256g单颗闪迪

应该是闪迪cz48拆出来的

带锁的颗粒,上安国也开卡失败
没办法,只能尝试58xt不同的版本

几乎试遍了所有的xt工具
都不能识别这个颗粒

跪求大佬指教用啥工具才能开出这个颗粒

网友A:
这个解扣出来好像是8CE的,你这盘是山寨厂原盘吧,他们用的是58XT闪迪专版,可以用2CE开出全容量,不过速度不敢恭维,而且容易掉盘,你搜索论坛热心网友发布的慧荣量产打包有这个工具

网友B:
软件数据库错误还是你后贴的颗粒?

网友C:
你试试这个包看看能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这个包看看能不能开

你好,没有这个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扣出来好像是8CE的,你这盘是山寨厂原盘吧,他们用的是58XT闪迪专版,可以用2CE开出全容量,不过速度 ...

没有找到工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扣出来好像是8CE的,你这盘是山寨厂原盘吧,他们用的是58XT闪迪专版,可以用2CE开出全容量,不过速度 ...

这是从闪迪u盘上拆下来的,听说58xt可以开带锁片,才用的58x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数据库错误还是你后贴的颗粒?

这是从闪迪u盘上拆下来的,听说58xt可以开带锁片,才用的58xt

网友(2021-03-14):
开出来了吗?我也有一片

网友:
这个颗粒暂时就别想了/太新的颗粒放出来的固件还没支持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