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施耐德空开(Schneider C120H)

楼主(2020-11-22):
拆个空开

网友:
导线接触面积太小了?

网友:
跟火辣跑车有一拼铆接防拆设计,看接线端子部分,可能是导线头氧化虚接导致烧暗,建议加触点防氧化剂,急用的话附近市场里买瓶正品WD40万能润滑剂,好像WD40是超临界二氧化碳推进剂,煤油,里面沉积物像是特氟龙PTFE硅油润滑剂,和一些触点防氧化剂,只是功能多,碳刷电机等会被高速形成WD40油膜挡住绝缘,很容易烧电刷滑环,最好买专用碳刷防氧化剂。

楼主:
似乎是接线端子压实不够所致

楼主:
有一端好像没压实!

网友:
是三相四线的漏保吧!配电箱十个有八个都有螺丝不紧的情况!

网友:
你这是拆洗来,不是拆开~

网友:
砸开看看,。不排除山寨的。。。

网友:
烧成这样,有没搞错

网友:
有一次去帮朋友家修电路,发现故障是前一个无良电工故意留下的,就是螺丝不上紧,引起的接触不良,幸亏是那个电工拧的太松,几天就不通电了,朋友家那几天也没有用功率大的电器,所以,只是上紧螺丝就好了,几年了,也没出问题,现在的电工为了多赚钱,很多人这样干,有些火灾也是应为这个原因,

网友(2021-02-24):
坏空开卖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