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酷乐视微投

楼主(2020-11-22):
在某鱼收到一个酷乐视x2e 微投 dlp的 卖家称没用多长时间,闲置几年了,收到货确实很新,单开机发现有比较多的黑点,2-3分钟左右全部消失了,正常画面,第二次开机正常,放置一天后恢复,求助坛友是什么问题,dmd坏了吗?

网友:
投影仪出现黑点、白点或雪花常见原因是因为DMD芯片损坏,需要更换才能解决。

网友:
dmd损坏无疑

网友A:
找个我也比较疑惑 我的海联达也是 原本都是好的 放久了就出现黑点,开机后会慢慢消失变正常,放一段时间后又出现黑点,应该不是DMD坏了。DMDM坏了应该是永久亮点或者黑点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我也比较疑惑 我的海联达也是 原本都是好的 放久了就出现黑点,开机后会慢慢消失变正常,放一段时间后 ...

一样的问题,怀疑是不是dmd 镜片卡滞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