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家买的led有知道接线吗

楼主(2020-11-22):
老王家买的led有知道接线吗

网友:
元件满满的。

接线不问卖家吗? 图片中间有正极的 +

楼主:
店铺: 隔壁论坛老王电子数码

网友:
只是灯板,缺驱动

网友:
bp5131线性驱动,按理是三路并联扩流,具体你要跑线路才知,这里看不清铜箔走线,有一个m7整流管,估计是半波输入。

网友:
上面没看到硅整,所以其中一个插座应该是要外接电容限流和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另一个标注正负的插座有可能是插入耐压400伏的电容,以上是大致分析,还需楼主自己确认。

楼主:
接220v已经成功点亮,,又买了一公斤,,谢谢了。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
说说怎么点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