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鱼跃氧气机-拆机(微波炉也拆了)

楼主(2020-11-22):
鱼跃氧气机拆机,使用时间54小时,纯粹就像看看里边的构造.拆卸到分子筛不敢拆了,分子筛有弹簧用力顶着,怕满天飞,这机子才54小时.

鱼跃氧气机

鱼跃氧气机

隔音棉

隔音棉

隔音棉

隔音棉

各种隔音棉全机身包裹

各种隔音棉全机身包裹

气泵里边也是隔音棉

气泵里边也是隔音棉

气泵增压到两个分子筛的管子

气泵增压到两个分子筛的管子

分子筛的气阀

分子筛的气阀

进气口

进气口

上边两个分子筛

上边两个分子筛

进气口

进气口

检测模块

检测模块

拆了一半,这个分子筛好像有弹簧用力顶着,不改乱拆了,弹簧满天飞就不好玩了 ...

拆了一半,这个分子筛好像有弹簧用力顶着,不改乱拆了,弹簧满天飞就不好玩了 ...

氧含量检测模块

氧含量检测模块

管路里边加入弹簧防止弯折憋了

管路里边加入弹簧防止弯折憋了

楼主:
拆一台全新的旋钮的微波炉补上氧气机没有拆完的不足.威力微波炉,应该是杂牌的吧,以前买过还不错,再次购买

威力微波炉,应该是杂牌的吧,以前买过还不错,再次购买

威力微波炉,应该是杂牌的吧,以前买过还不错,再次购买

磁控管以及内部构成,以及铝线变压器,发热还挺大的.EMI模块,底线用EMI的

磁控管以及内部构成,以及铝线变压器,发热还挺大的.EMI模块,底线用EMI的

网友A:
美国进口 打双引号,是不自信吗?还是强调? 语文知识不太精。

网友B:
这玩意对海拔有没有要求?出不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对海拔有没有要求?出不出

对,我也想知道,是否可以上青藏?然后随车当增氧?出氧量多少?多的话甚至给车辆进气增氧是否可行?

网友:
制氧机,应该是医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我也想知道,是否可以上青藏?然后随车当增氧?出氧量多少?多的话甚至给车辆进气增氧是否可行? ...

年轻人体重不大 还可以的多喝水 红景天我感觉就跟别的保健品没区别 吃了仿佛也没啥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美国进口 打双引号,是不自信吗?还是强调? 语文知识不太精。

 部分部件可能无法制造 只能进口

网友:
7F-1的额定氧流量1升/每分钟,作为平时保健还可以,医疗用起码得3-5升/每分钟的机器。

网友:
这种制氧机一般都是家用的,关键部件是分子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部分部件可能无法制造 只能进口

不必对他解释,对没判断力的多费唇舌没必要

网友:
这机子怎么制氧?原理是什么?

网友:
鱼跃制氧机的分子筛是铝桶可更换的 相对比较好   其他便宜的是塑料桶 一次性的 更换分子筛只需要拆下带弹簧的那头分子筛 更换时两个桶都需更换 淘宝买A级的 大约350元左右

网友(2023-09-05):
分子筛很便宜 拼夕夕上50多吧5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