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SM2244LT开卡不识别

楼主(2020-11-22):
大家好   我是小白   在线求大神知道    遇到问题是   SM2244LT主控板不识别硬盘   是我软件用错了  还是操作错了

网友A:
应该是开卡设置错误了,看看设置应该就明白了 显示32M是没开到卡吧

网友B:
怎么感觉是46xt的主控,第一次见过这种封装的44l

网友C:
想问下,短接通电了,点扫描了没

网友:
阅读太累,没有看题的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开卡设置错误了,看看设置应该就明白了 显示32M是没开到卡吧

应该是操作问题   第一天碰这玩意   还有很多弯路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短接通电了,点扫描了没

嗯  应该是操作的问题   第一次接触  网上看到感觉很有意思   想自己尝试一下   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是46xt的主控,第一次见过这种封装的44l

你有sm2244lt的工具嘛      有的话给我一份  2272773157@qq.com

网友(2023-09-1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不识别,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高手,我要加快学习步伐成为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