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种卷纸轴是怎么拆下来换装纸的?

楼主(2020-11-22):
商场的纸盒,为了防止一下拉很多甚至拉出来带走,用了这种轴,中心偏心的,只能转大半圈,只能一次拉三截纸,然后自动归位,得再拉一次。这种不方便我薅羊毛,检查了下,没看到钥匙孔什么,谁知道怎么可以把轴拆拿下来方便把纸带走?家里不想买纸了,算下这个商场6层,每层3个卫生间,每个卫生间至少5格,每隔一格薅一卷,够用大半年了,这里这么大的资源不想浪费

网友A:
你需要雇俩人 一个负责薅 一个负责卷

网友:
这种不方便我薅羊毛

现在好多地方要扫码取纸,一段时间只能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雇俩人 一个负责薅 一个负责卷

错!!!见到一个人一只手拉纸另一只手绕到胳膊上,所以雇佣一个这样的人即可。

网友:
这种羊毛也不放过?

网友B:
你要是实在是穷的连厕纸都买不起干脆就别吃饭了呗,不吃饭就不拉了,不拉也就用着厕纸了多省事。O(∩_∩)O哈哈~

网友:
轴中间应该是弹性的,两边往中间压就能拿出来。不过薅这个有点那个。。。。

网友:
黑轴是不是两截的啊,往两边拉一下试试

网友:
冒昧地问一句,是中国大妈吗?

网友:
只要不吃饭就不会用纸  明白吗 连饭钱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实在是穷的连厕纸都买不起干脆就别吃饭了呗,不吃饭就不拉了,不拉也就用着厕纸了多省事。O(∩_∩)O ...

这不是钱的事。有毛不薅枉为人啊。

网友:
这个还是算了吧,有需要拿点应急可以理解,但是要连锅端甚至还想把所有的都端走容易让人往素质方面上联想。另外,某种角度来说,这不是薅,是偷。

网友:
黑轴上应该有开关的。
你试试全薅完应该才可以看到。

网友C:
公共场所的卫生纸整卷拿家里用?这不是偷是什么?法律上的盗窃有最低金额,但道德意义上的盗窃没有,即使只拿一卷手纸也是盗窃

网友: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共场所的卫生纸整卷拿家里用?这不是偷是什么?法律上的盗窃有最低金额,但道德意义上的盗窃没有,即使只 ...

怕啥,不抓住就行了,做大生意的谁没犯过几次法,做大了也没人记得住

网友:
坛友的三观怎么这样了???
我怎么感觉你缺的不是钱,是德。
哪怕你一天来这里上十次厕所,没问题,拿走就不行
你想过没,别人上厕所没纸咋搞?
来钱的方法多的很,大财靠命,小财靠挣。年龄不大的话,去电脑城帮人装监控,四线线市200元一天管午饭。一天挣的钱,要买多少卷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