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铁氧体磁芯

楼主(2020-11-22):
请教一下:
充电头里的E字型铁氧体磁芯能用节能灯里的同形状的磁芯代替吗?

网友:
工作频率不同,似乎不行,不过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这类都是同类磁芯,只要规格相同,就可代换。

网友:
充电头里面E磁芯属于高频变压器,中心的磁芯是封闭的;
节能灯用的小E型电感往往是非隔离驱动,中心的磁芯留有气隙防止饱和。

别混用

网友:
变压器要不要气隙是由电感量决定的。低了就磨中柱高了磨两边??有点忘记了,不在那行业两年了

网友:
四楼说的对,有些杂牌节能灯是用垫纸垫在外侧两边磁芯的,这种就可以当变压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