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急,ssd 快要坏了

楼主(2020-11-22):
分了二个区,之前系统坏了,D盘还可以正常读取,那时还想把系统怎么恢复,随后又是瞎操作扫描硬盘坏块(好像只对机械硬盘)  现在挂在pe  写copy  结果一直转圈。读不出来了.坏事了,请告知操作方法。自已现在想法当移动硬盘挂在另一台电脑试一下。SSD  浦科特m6  跑分1000分降到600一700分。

网友:
硬盘不要断电,先挂半个小时后再看

楼主:
现在当移动硬盘 ,一直在读盘中。

网友A:
还跑分,直接格盘。
那是空间快用光了吧。
我开始也以为挂了,结果删分区格盘就复活了。
SSD尽量半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02674&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跑分,直接格盘。
那是空间快用光了吧。
我开始也以为挂了,结果删分区格盘就复活了。

120G 原先挂要满了,后来腾出20G。我现在想法把D的数据导出来。

楼主:
1  我原先测试跑分,后来重启系统进入不了。现在当移动硬盘一直在扫描中。

网友:
我从来不在SSD上放重要数据,分分钟可以格式化或者丢弃。SSD性能是强,但只要出问题,恢复数据比机械盘麻烦多了,或者说基本不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G 原先挂要满了,后来腾出20G。我现在想法把D的数据导出来。

我也是虚惊一场,掉盘其实是数据线问题,换线就好了。

楼主:
当移动硬盘可能太慢了。不知道当从盘效果不会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跑分,直接格盘。
那是空间快用光了吧。
我开始也以为挂了,结果删分区格盘就复活了。

能不能把ssd隐藏一半容量使用。哪里可以看到剩余空间和实际寿命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ssd隐藏一半容量使用。哪里可以看到剩余空间和实际寿命的影响。 ...

120G你就分一个区就行了,留个20G不分区就够了。
CrystalDiskInfo可以查看写入量,实际寿命并不准,超过可能还没挂,也可能挂了。

网友B:
XP对SSD友好度不如win7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XP对SSD友好度不如win7哦

现在当移动硬盘挂在XP  运行半小时 还没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G你就分一个区就行了,留个20G不分区就够了。
CrystalDiskInfo可以查看写入量,实际寿命并不准,超过可 ...

先格式化c盘,这样对读取D盘有帮助?

楼主:
更新,当移动硬盘没戏了,硬盘读取灯也不闪了。无法复制数据了。谁有好的方案。

网友C:
肯定是先创建镜像再进行下面的操作啊,这样你连备份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先创建镜像再进行下面的操作啊,这样你连备份都没了

镜像好像操作不了,直接闪退了。

网友:
数据总要啊
至少也要MLC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格式化c盘,这样对读取D盘有帮助?

XP没Trim回收机制。
建议你挂win7及以上从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没Trim回收机制。
建议你挂win7及以上从盘试试。

现在挂在Xp当从盘,导致系统开机很慢.  现在当从盘不能访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