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德国欧乐B电动牙刷和国产的对比

楼主(2020-11-22):
忘说了,两个牙刷型号是一模一样的,都是欧乐b 3709,蓝色的是德国产,白色的国内生产。德国产的,搞活动特价时买的,200多。原价是三四百的。国产的,110左右。有时活动价甚至几十。
价钱,德国的贵几倍,拆开一看,里面电路结构几乎一样的,是不是上当了啊,差不多啊。
但是。德国产的。多年不坏。多年不坏!!!7年还是8年了。国产的,同时买了4个,坏了2个了。还有一个电池严重老化
刚买时。国产的充一次电,用一周,德国的,用一个月。
然后。二年后。 国产的坏一半。没坏的电池也不太耐用了。
然而。德国的,还是充一次电,一个月。深绿色的是德国电池。黄色的是国产的。

网友:
黄色的是Ni cd 镍镉电池  应该是有记忆效应,容量会消退的比较明显
深绿色 是镍氢电池 比镍镉电池好, 也许是这个 带来一些差异。
其他方面电机 电路选材可能也有差异吧, 成本不同 售价也不同
一分钱一分货  十分钱 3分货吧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高档的溢价高些,但是省心。

网友B:
绿色的电池是FDK的镍氢电池,黄色的电池是三洋的镍镉电池!

网友:
成本决定一切

网友:
能买贵的还是买贵的,省心省事,除非你没事想捣鼓的玩。

网友:
这么贵的东西居然还用镍铬电池,太坑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色的电池是FDK的镍氢电池,黄色的电池是三洋的镍镉电池!

fdk就是原来三洋破产后电池卖给富士通。

网友:
我拆啦两个,都是锂电池,一个是17350,我给换了17500,
另外一个是14500
是不是很山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高档的溢价高些,但是省心。

都是低端 ,型号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低端 ,型号一模一样的

价钱,德国的贵几倍

网友C:
好像跟网上好几十元,两节五号电池欧乐壁同款碳刷电机,只是多了无线充电感应,能用兼容牙刷头更好后期成本低。小米等虽然无刷专用音圈往复电机,但是兼容牙刷头少后期价格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跟网上好几十元,两节五号电池欧乐壁同款碳刷电机,只是多了无线充电感应,能用兼容牙刷头更好后期成本 ...

别想那么多。我飞利普的刷头,用快5年了也没换,刷毛很少变型我就不换。
当时搞活动。好像还买了几个90块的刷头。都不知道放哪去了。要换了再去找。
一个刷头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
怎么看都不像德国做的。

网友:
这是国产千百媚的电动牙刷

网友:
装的回去吗?

网友:
差价估计差在电池和防水上了

网友:
那么贵居然不是锂电池,14500也好啊

网友:
看见电路差不多,买国产的,然后换个电池不就好了咯?

网友:
国产的电动牙刷 是把一个空心杯电机放牙刷头那 偏心轮引起震动
震感强烈 频率高
这个是电机齿轮带动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