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饭煲HD4558拆机,解决E9故障代码

楼主(2020-11-22):
电饭煲买了快5年,焖饭到1/3时停机,显示面板报 E9 错误代码。

说明书上没有错误代码说明,上网查了后,只有这样的代码说明。

飞利浦HD4566电饭煲,故障bai代码E9:IGBT驱动故障(含熔断器故du障)
E1--底部传感zhi器开路
E2--底部传感器短路
E3--内环daoIGBT温度传zhuan感器开路
E4--内环IGBT温度传感器短路
E5--高压保护
E6--低压保护
E7--IGBT过热保护(含风机失效)
E9--IGBT驱动故障(含熔断器故障)
E10--上盖传感器开路
E11--上盖传感器短路
E12--外环IGBT温度传感器开路
E13--外环IGBT温度传感器短路
E14--干烧保护

打电话问了服务中心,说看看风扇转不转,原来底下还有个散热风扇。风扇不转,服务中心说要送修,而且要等他们买驱动板(300元左右),到货后才能恢复。

淘宝上的驱动板不到200元,自己开干了。

风扇就在这里

交流电源输入口

电饭煲上盖,卡扣太薄,断掉了几个,不过有螺丝,卡扣用处不大。

还是上盖,有温度传感器在里面

电源驱动板

散热片下面就是IGBT

驱动板的电路焊点表面都氧化了,板子设计也不够艺术,像是机器自动布的,没有人工修饰。
把电路板上与风扇驱动有关的原件用络铁点了一遍,居然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
来学习下,请师傅们介绍下为什么有这样呢?

网友:
高温导致虚焊?

网友:
有压力没压力

楼主(2021-10-04):
后来电饭煲又坏了,发现是风扇不转,导致IGBT过热,但是风扇又是好的。风扇的驱动电路在电源主板上,这个就要读懂电源主板的原理才能进行元件级修理,没辙只好在淘宝上130元买了一块电源主板,换上即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电饭煲又坏了,发现是风扇不转,导致IGBT过热,但是风扇又是好的。风扇的驱动电路在电源主板上,这个就 ...

一般的电磁炉:通常风扇是18V的,是从电源线分过来的控制电路,先是串一个大功率小阻抗电阻,然后是开关电路,最后输出18V给风扇,5V给控制电路。

网友:
有了一块好板,就可以对照着测一下坏板,找出故障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