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做个玩玩

楼主(2020-11-22):
(图片)

网友:
没看明白。多来点

网友:
防水盒做的,盒子多少钱?我用烟盒做了一个,屏幕和香蕉口都在上面,看着,用着都挺方便

网友:
不知是何物?

网友:
有兴趣,这个调速的旋钮是360°可转编码器吗?

网友A:
三十多块的电源调压器,据说可以调流,是吗?

网友:
那么细的线不用加风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十多块的电源调压器,据说可以调流,是吗?

是的,数控调压调流,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没看明白,这是做的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数控调压调流,我也买了一个

用起来咋样,稳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起来咋样,稳定吗?

不错,挺方便的,自动升降压,可以设置输入端低于某电压自动关闭输出。功能介绍你可以看下淘宝。稳定性还好,我在充镍镉电池的时候遇到过不准。电流是对的,但是屏幕显示的电压和实际输出电压不一致。就是电流到了设定值,实际电压已经下来了,但是屏幕还是显示设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挺方便的,自动升降压,可以设置输入端低于某电压自动关闭输出。功能介绍你可以看下淘宝。稳定性还 ...

谢谢。睿登的做出来太大了,想弄个小点的玩玩,充电还是买块板子,两用的1A也就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