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方管焊接的一个工具车,丑了点,好在结实。

楼主(2020-11-22):
经常和朋友做点小活儿,活不大,但工具用的多,平时就是一个袋子或盒子一装,到地了用什么再翻什么,找工具麻烦不说,还经常收了这丢了那。
还好身边平时留下的边角料也多,就萌生了做一个简单的工具车的想法。淘宝上看看,论坛里翻翻,再结合平时的工作所需,大致的结构和设计就出来了。
因为要考虑放到汽车后备箱,所以尺寸上必然得作出牺牲,80*70*40左右吧。把手也没加了,主要是临时转场推拉工具用,也不用搞的那么正规了。
上两边焊接了很多插口,大的小的,圆的方的,高的矮的,这样锤子,板子,钳子,螺丝批等工具就可以对好入座,随用随取。
三层隔板,也可以放大量物品,看情况而定。
今年活少,也用不着了,正好有网友需要,就出了,这里记录一下算是留个念想吧。

网友A:
这个份量也不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份量也不轻吧

快四十斤了,拉了几次,加上东西也多,感觉后备箱板子都要压坏了。

网友:
这也太结实了吧。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25方管就够用了。

网友C:
不错不错,,,就是缺台电焊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就是缺台电焊机

买那种用 药芯焊丝 的电焊机,特别好用。尤其是焊接薄壁钢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那种用 药芯焊丝 的电焊机,特别好用。尤其是焊接薄壁钢材。

推荐下吧,杂牌太多了,这大电流用用就坏了,还是买品牌的安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推荐下吧,杂牌太多了,这大电流用用就坏了,还是买品牌的安心

看看评价,然后购买。我自己用的是普通的逆变焊机。上个月看到小区里熟人用 这种 无气二保焊机 焊防盗门,试用了几分钟,特别好用。没有注意是什么牌子型号的,反正也是淘宝买的。

网友:
nbc250,现在有雾气二保焊

网友:
这个放汽车后备箱搬动不方便啊,直接一个平板车加几个工具包工具箱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评价,然后购买。我自己用的是普通的逆变焊机。上个月看到小区里熟人用 这种 无气二保焊机 焊防盗 ...

这个值得关注

网友:
没有台虎钳,差评!

网友D:
看了你的 想起来我也做了一个 在工作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 想起来我也做了一个 在工作室用

你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在边上焊接一些短管,这样常用的工具拿取就比较方便了,也不占地方。主要是你这个不用搬来搬去,那就更省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25方管就够用了。

是的,其实只要是能焊接的铁都可以用。当时只有这种剩下的边角料,又不想花钱再去购买了,就随便裁裁焊起来拉倒,也算是废物利用吧。

网友(2020-12-22):
这个东西好结实啊!!!!

网友E:
太重了吧,不带走在车库合适、
如果经常移动,轮子是易损件,不建议用焊接,攻牙上螺丝。
经常出门要放些耗材,要有放螺丝等带盖得容器,要不车一颠簸全撒了,还少了一个拉推动的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重了吧,不带走在车库合适、
如果经常移动,轮子是易损件,不建议用焊接,攻牙上螺丝。
经常出门要放些耗 ...

朋友几点说的都很对,一看就是有经验的人。
之前用的时候的确是放在车库的时间长,拉出去也是干活时转场用的,挪屁股的时候车子一推就全走了,不至于活干完了工具找不齐了。
小零碎放到大盒子里,到地了拿出来放在最上一层,锤子板子起子什么的插到边上,用的时候好找一些。
没有做推拉扶手主要是车子后备箱高度有限,所以尺寸大小都是比着来做的,其实也可以搞成活动的或折叠的扶手,自己嫌麻烦加之材料也不齐就偷懒了。
轮子固定死也是没留退路,自从有了焊机,看什么都想给整的牢牢的,焊死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