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帮我看看我的SSD寿命还有多久?

楼主(2020-11-22):
如题,小白一枚,在网上买的别人DIY的MSATA接口的SSD。目前也不知道还能正常运行多久?

楼主:
补充一下,120G就一个区,安装了win7的操作系统,数据还是存储在机械硬盘里。

网友:
这能看出个啥,才读写3T能出啥事儿啊

网友:
mlc比我的杂牌固态硬盘好多了。丢过几次盘,大法修复后又使用了2年多,你的应该万寿无疆

网友A:
看固件和smart像46en。更新一下cdf会看到更完整的smart哦。

网友:
数据写入量2372,硬盘容量128
2372/128=19,才pe 19次,写入寿命使用1%(19/3000)都不到,命还硬这呢

网友:
才一千多小时就开始顾虑使用寿命了???

网友B:
最应该问这个问题的是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应该问这个问题的是我

今晚就坏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应该问这个问题的是我

跟我还差着数量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还差着数量级呢

通电时间有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固件和smart像46en。更新一下cdf会看到更完整的smart哦。

主控确实是2246en,老电脑了,只支持SATA2,有点浪费了这个SATA3的SSD了。

网友:
这么点写入量怕啥,往死里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120G就一个区,安装了win7的操作系统,数据还是存储在机械硬盘里。 ...

对,这样更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这样更稳妥

嗯,对固态我还是不放心。

网友:
我不知道说啥好!!!!

网友:
不懂这个,只能帮顶了

网友:
要看写入的循环次数,不过MLC的挺耐用

网友:
看你这个固态名称,应该之前被重新开卡过了,有被艹了千把小时,看不出能用多久了,应该已久经沙场,说不准突然就寿终就寝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固态硬盘的寿命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