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教ASM1351桥接怎么简易提取固件

楼主(2020-11-22):
求教ASM1351桥接怎么简易提取固件

拆下来放到 专业设备读取 不太现实 手头没有专业设备

网友:
不知道哎!要是十五年前去过老站的话,ATJ2085p主控芯片,倒是有固件提取工具,不过是mp3播放器上的。数码专家小组开发的荷花距力芯片固件提取工具。己刷入机器内的固件提取出来成原厂的固件格式.提取这个做什么?找不到固件吗?

网友:
不需要专业设备,几十块钱的编程器就可以。哪怕你自己拿块STM32的开发板写个简单的SPI FLASH 驱动工程也可以轻松实现。

网友:
asm1351 固件是在spi芯片里的,你pcb上找找 一般8脚贴片

网友(2022-05-28):
主要是编程器读取的bin文件直接可以用于固件升级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