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开的西普尔SP218-60,RI的阻值多大?有知道的吗?

楼主(2020-11-22):
拆开的西普尔SP218-60,RI的阻值多大?有知道的吗?

网友:
一般都是0.1欧。

网友:
前景虚化加动态模糊,图不错~

网友:
这对焦,对到变压器上面了,板子虚的一塌糊涂

网友:
西普尔名气挺大 东西感觉很一般

网友:
应该是MOS管电流取样电阻吧!是0.33欧姆,我换过

网友:
上面的不懂,这叫艺术照。

网友:
你就说是个r1,也不说是电路哪一部分的,图又给的这么玄妙

楼主:
重发下图 ,R1的色环看不清楚了 。 有知道多大的吗

网友:
0.33限流电阻。

网友A:
采样电阻!0.22-----0.68欧的都有,看设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0.22-----0.68欧的都有,看设计的吧

这个电阻没有很大的吧? 主要作用是什么? 倍率那环的颜色看不清了 其他的倒是能看到

楼主:
这么小的阻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小的阻值吗?

11楼说的基本正确,因为这个采样电阻是串联在充电器的高压主回路中的,阻值稍微大一点就会对主回路限流导致输出功率低!

楼主:
各位大神  这个SP1602如何测量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没有很大的吧? 主要作用是什么? 倍率那环的颜色看不清了 其他的倒是能看到
...

网上有很多类似的图,你可以参考一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  这个SP1602如何测量好坏

要是mos和取样电阻炸了,sp1602很大概率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