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农村两层楼如何组网?

楼主(2020-11-22):
农村的两层楼,每层5室一厅,上下一样。
粗略布局,见笑了。

有没有便宜的组网方案。对切换速度不要求。3秒内切换都可以。

500M宽带,实测下载速度76M/s,上传52M/s,真实迅雷下载单位,非bps。
所以对网速浪费也很宽松。

两个水星d19g mesh可以吗?

两个K2p不行啊,都刷老毛子弱信号剔除,效果很不好,农村的楼房二楼挨着阳台的会连接一楼的弱信号,限制弱信号把,有些手机wifi信号不一样,搞的有的房间哪一个信号都连接不上。太费劲了。如果每个屋子买ap面板,开销太大了。

网友:
AC+AP方案,楼主家如果步好网线的话,入户放一个带POE的AC,每个房间放一个AP面板,可以做到无缝切换。

网友:
一层楼两个,4、5房间走道那里设置一个,1,2房间相隔对面客厅位置设置一个

网友:
拖网线,楼上楼下各一个无线

网友:
至少两个,可买三或四天线的。

网友:
谈到无线组网好像就是无线路由的问题……这个是片面的……在一个无线网络中还要考虑无线设备本身的发射和接收功率。

既然要稳定 ,不要速度 ,最简单的方案就是:一个房间一个电力猫

网友:
ac+ap吧。弄个软路由。

网友:
把一个无线路由放2号正对面客厅靠墙,还有一个放另一层4号房前的过道吧。

网友:
其实用什么路由都好,路由器安放位置很关键。K2P信号强,加上你家对信号的屏蔽应该不好,路由之间位置太近的话,手机没有断开与旧路由的链接,就不会自动连接到新路由。我的意见跟7楼基本一样。

网友:
放客厅 位置在2 3之间 这样跟每个房间都只隔一堵墙 现在的路由器信号穿一墙没问题

网友:
弄2个k2p做覆盖ap覆盖就行了

网友:
我和你的情况差不多,现在用个软路由+PEO交换机+H3C刷的爱快X3固件AP,放在二层大厅里,上下两层都有信号了,怕信号不好就一层一个AP

网友:
右边3对面路由一个,楼上同样位置来,拉线,中继都可

网友:
ac+ap吧ap覆盖

网友:
华三B5  无线漫游适合你

网友(2021-04-30):
农村老家2层260平,就一个60 70多的路由器没做组网全部有信号,还很好!

网友:
两台redmi AX5 客厅放置

网友:
华为h6,华为还有子母路由

网友:
直接无线中继不行吗?一个路由N个中继,简单方便。

网友:
两个路由不好做无缝对接,直接上两个无线AP应该能解决,稳定性会更好,信号衰减大的位置可以加ap,综合成本和稳定性应该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