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索尼鼠标移动不畅,拆开看看

楼主(2020-11-22):
拆开看了半天没找到问题 最后还是电吹风吹了一下,后来基本正常了。

网友A:
居然是真的sony,我还以为是买电脑送的咯中sony呢

网友:
这种外形鼠标第一次见到。

网友:
SONY鼠标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B:
双主板插针设计是很良心啊,罗技个坑货就不行了,直接焊上

网友:
很多鼠标,都是难以移动,但左右键良好。

网友C:
我觉得鼠标没问题,手机的问题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鼠标没问题,手机的问题很大...

前面几张照片感觉是诺基亚拍的。。。。

网友:
居然是真骚尼,第一反应是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真的sony,我还以为是买电脑送的咯中sony呢

骚尼一直都有鼠标的,就是外形好看,用起来手感不咋地

网友:
电池仓看到的那五个触电干什么用的?

网友:
遇到过一回摔落导致的光标卡滞难用,拆检没脱焊、板没晶振板下面那个透镜也没有错位,一番查看只能报废换新。

网友:
刚开始看图还以为是电池充电器

网友:
第一张图不说鼠标 我一定以为是充电器! 就是鼠标底面。

我也有个鼠标 买电脑带的, 好几年没用也是移不动了。但是左右键好的。

网友(2023-03-28):
引用 网友B:
双主板插针设计是很良心啊,罗技个坑货就不行了,直接焊上

这就是罗技。
MX600还是700不也是用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