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数码管怎么搞?

楼主(2020-11-22):
同事一个金灶TP-700D电茶壶坏了,检查发现是控制芯片挂了,上网查说是三星的单片机,芯片好买,但没有程序,于是想自己用stc单片机驱动,测试时发现4位数码管只有6个引脚,而且两个引脚之间正反都有相应的笔画亮起,求助大神,这种数码管应该怎么电亮。我试了一下,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只有一个笔画亮起,但单片机驱动(命令为P1.5=1;P5.5=0)显示不对

网友A:
买一个新壶,读取芯片程序后退货

网友B:
复用脚位, 你找一下.论坛前几天有一个这样的贴子. 说的驱动的问题.

网友C:
我印象LED数码管是扫描显示,各段不是同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用脚位, 你找一下.论坛前几天有一个这样的贴子. 说的驱动的问题.

帖子的名字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印象LED数码管是扫描显示,各段不是同时显示

问题是只给一个引脚高电平就亮了那么多段

楼主:
引用 楼主:
帖子的名字有吗?

是这个吗?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7%AE%A1&page=1
好像和我遇到的问题不一样呀

网友:
价格挺高的

楼主:
是呀,要能修复同事肯定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新壶,读取芯片程序后退货

读取程序难度好像更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要能修复同事肯定高兴

找途径买个主板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呀,要能修复同事肯定高兴

肯定是异性同事

网友E:
程序都自己弄了还差画一块板?只接重新做板用普通四位数码管不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新壶,读取芯片程序后退货

我和你想的竟然一样,不过我想的是买块主板,拷程序后退掉,或许直接买烧好程序的。

网友:
引脚复用,两个引脚翻转就行了…我那个时钟就是这样弄的,引脚复用乱的一比…就是为了省单片机的IO而已…

网友:
我觉得不能和原单片机pin2pin的话,还是重新画板用普通数码管比较好,这种数码管驱动涉及大量管脚强推挽和高阻模式切换,而且不能随意更换管脚,换脚就要重新算,太费脑了

网友:
你显示不对是要把不需要亮的段引脚设为高阻模式,不然会相互干扰,需要的2个脚一个高一个低,高的可能要用推挽,红色不知道,驱动过蓝色的双向模式亮度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和你想的竟然一样,不过我想的是买块主板,拷程序后退掉,或许直接买烧好程序的。 ...

买不到主板的,如果能买到,直接换了,也没必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都自己弄了还差画一块板?只接重新做板用普通四位数码管不就行了。

用的是原板子,改一下引脚就OK了,这样只是花点时间,只亏一个单片机和一些脑细胞,重画代价太大,亏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异性同事

绝对不是,异性的同事里没有爱喝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