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低成本高品质4路音源切换

楼主(2020-11-22):
自己组装的功放只有一路音频输入,每次从CD,卡座或蓝牙音源切换都要拔线很不方便,于是设计了本电路。之所以不用模拟开关IC代替继电器,是因为模拟开关对音质多多少少有影响,继电器可以做到无损。另外,为了视觉效果加入了LM3915电频指示。
十进制译码IC CD4028控制继电器,最多可以扩展到10路。由于是互锁电路,所以同时只能一路继电器工作。
电路上电后CD4028 A,B,C,D四个输入端均为低电频,只有CD4028 0输出端(即CD4028 3脚)为高电频,电压约等VDD电压,所以四路继电器都不动作。此时3脚电压通过d5加到A输入端(10脚),14脚输出高电频驱动Q1,继电器K1吸合,CD音源被选通;同时14脚高电频通过R1进入10脚,使10脚和14脚都保持为高电频。
按一下“TAPE”键,VDD通过按键进入B输入端(13脚),2脚输高电频锁住,K2吸合,K1,K3,K4均不吸合。其它同理。关于CD4028具体原理请百度。
LM3915为10段电频指示电路,老掉牙的IC就不介绍了,照图做就行。这里只说一下9脚,接VDD为条壮显示,悬空为点壮显示,自己看着玩。
成品出来之前没考虑到LM3915长时间高电频时发热严重而采用12V供电,后来改为6V供才好转。这种小问题无需重新打板,加个LM78M06就行。当然如果网友想做,可以买5V继电器,整个电路用5V供电非常完美。
本电路除了RCA插座要用质量好点的,电源纹波不能太大,其它无要求,能用就行对音质无任何影响。
原理图是立创EDA画的,有兴趣就下载,5元打样。

四路音源切换原理图.rar (85.74 KB, 下载次数: 22)

网友:
好吧, 算你厉害.

网友:
能用自己掌握的知识给生活带来便捷真是无比开心!

网友:
外行看内行

网友A:
线太细,   焊盘外径太小, 还有待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太细,   焊盘外径太小, 还有待改进

谢谢指正,刚学画图没多久

网友:
成本多少吧

楼主:
打板5元,三个IC两块多包邮,RCA座10包邮,其它都是现成的

网友:
以前做过单片机的,有持续声音几秒后自动打开音响,2路切换,无声后延迟关闭功放,频谱,后面发现单片机频谱对声音有严重干扰,不了了之,烂尾了,没时间弄

网友:
我用CSC2322,CSC2323和单片机也搞了一个,一个5.1声道加四个立体声输入,用开关电源,数字功放(2.1声道),加了很多磁环,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低频声,高频噪音也听不出来。

网友:
这个音频板是不是不能铺铜?

网友B:
你这个高档,我就是直接 买了个多档开关直接物理切换,一拧就好,也不用电用搞定,但绝对不如你这个看起来棒,我也想弄您这样的,但不懂这些东西,所以用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高档,我就是直接 买了个多档开关直接物理切换,一拧就好,也不用电用搞定,但绝对不如你这个看起来 ...

物理开关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物理开关容易接触不良

那倒是,不过自己简单用用嘛,也没讲究这么多

网友:
做得不错,进口音响音源切换好多都是机械开关的

网友C:
我去年做的四通道切换用的是三极管+继电器 用一个波段开关切换 继电器用的日产的G6K-2F

网友:
板子还有多余的吗?来一套

网友:
音频切换我只用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做的四通道切换用的是三极管+继电器 用一个波段开关切换 继电器用的日产的G6K-2F ...

能发个电路图来参考参考不?

网友:
普通继电器做音源切换是不太理想的,曾经修过N台继电器音源切换的功放都是继电器接触不良的通病,普通继电器要想接触良好必须在接点上通过一定的电流,而音源输入电流非常小这就造成继电器接触不良的情况,所以音源输入一般都要选用镀金接点的继电器,或者干簧继电器而顶级机型还用上了充了水银的湿簧继电器。若有兴趣可到老站看:顶级音响中输入切换用的水银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