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继续拆佳能卡片机,探寻镜头错误能否修复

楼主(2020-11-22):
上周简单拆了下,这周接着拆,不知能否镜头的机械结构,加点润滑油什么的

这两个强壮黑白大汉应该就是高压电容的引线了

把LCD拆掉了

把按键板拆掉了

侧面特写

闪光灯和高压电容自成一个模块,通过两个小螺丝与主体连接

电容特写

由于白线的焊点有不知名的黑色东东覆盖,没测到电压值

镜头,下方的齿轮,电机也是一个模块化的结构

镜头与主体通过四个螺丝连接,本来拆下来了,看到伸缩镜头和电机是一个模块,且有一个小FPC从模块内部引出与上方的按键FPC连接,岁数大的机器,生怕不小心扯断了排线
不准备进一步拆镜头了,最后装了回去

上方

电池仓和SD卡卡槽

整体结构不算复杂,大框架+主板+按键板+镜头模块+闪光灯模块+LCD+前后盖

不准备拆镜头模块内部了,都装了回去,开机还是lens error.....

网友:
自己也修过一个佳能镜头组件,参考一下点这里

网友:
开机还是lens error.....

算了,出门带着嫌重。

网友A:
镜头里的润滑是干性氟素皮膜油 挥发性液体 喷在需要润滑的部位 干后就有润滑作用 一般油脂一加就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镜头里的润滑是干性氟素皮膜油 挥发性液体 喷在需要润滑的部位 干后就有润滑作用 一般油脂一加就废 ...

不错的小科普,原来自带镜头有特殊润滑剂。几年前我以为镜头至少两种塑料,通常是PC熟料加POM自润滑熟料组合用,后来废品站收了一两颗故障照相机小镜头,发现同一种塑料能自润滑很好奇。

网友:
我想把自己的佳能电池加大一些,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网友:
就是镜头组件被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小科普,原来自带镜头有特殊润滑剂。几年前我以为镜头至少两种塑料,通常是PC熟料加POM自润滑熟料 ...

唉 那玩意很贵 一公斤便宜的一千多块 ,而且比重很大 ,比水重的多。买过一百克 很少一点点 一百多块 。

网友:
镜头出错,一般都是镜头排线出问题

网友:
POM自润滑塑料、干性氟素皮膜油、皮膜油,很特殊的应用

网友C:
很多都是断线的,拆下镜头看看,加电不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都是断线的,拆下镜头看看,加电不卡死

g兄意思单独给镜头模块加电?

那还得先弄清楚线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g兄意思单独给镜头模块加电?

那还得先弄清楚线序。。。

就给镜头电机加电3V看看进出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给镜头电机加电3V看看进出正常不

镜头,齿轮,电机都在一个模具里,还没进一步拆

网友:
现在一般让手机取代了

网友:
镜头齿轮部位用的叫阻尼脂吧,搜搜看。

网友D:
我的尼康相机,是使用变焦时候,出现问题镜头错误,放了一年,现在我调整关闭自动调焦,能使用了,没有出现镜头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尼康相机,是使用变焦时候,出现问题镜头错误,放了一年,现在我调整关闭自动调焦,能使用了,没有出现 ...

我这台,菜单都进不去。。。

网友E:
这个相机有点低端了,还不如手机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相机有点低端了,还不如手机清晰了

少说也得10年了,还是跟当时的手机比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