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有个金士顿64G的优盘量产工具识别不出盘符

楼主(2020-11-22):
优盘插头我是一WD40清洁剂喷过了。也换电脑试过了。都是类似的情况,可以找到硬件,有时候识别到盘符,但是在量产工具看到盘
我手上有个64G的优盘,可以识别,但是不出盘符无法读取文件。我想量产一下恢复使用。之前反复多次插拔,偶尔可以识别到盘符已经复制出文件,现在想量产一下。我使用软件识别一次,没有看到产品型号和方案,上来求教一下大家

我咋网上搜索一下,发现有网友推荐 金士顿专用格式化工具(Kingston Format Utility) 1.0.3.0 绿色版 我也去下载回来发现没有什么意思

我再点一下强力查询主控信息,出来了

有时候找到盘符

但是量产不成功
我尝试不同的USB插口和加压在优盘的身体上看看接触得到没有。

网友A:
不用了,你说的这情况8成是颗粒不行了,就算量产也极其不靠谱,容量可能大幅度缩水。我以前有个4G的几乎全是坏块,最后量产出128M。你的截图也有问题,主控信息你给截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了,你说的这情况8成是颗粒不行了,就算量产也极其不靠谱,容量可能大幅度缩水。我以前有个4G的几乎全 ...

识别到颗粒是海力士的 AD3A18030050,是有坏块16384

网友B:
我怀疑是不是接触不良,首先裸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是不是接触不良,首先裸了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但是电脑找到硬件啊。
优盘插头我是一WD40清洁剂喷过了。也换电脑试过了。都是类似的情况,可以找到硬件,有时候识别到盘符,但是在量产工具看到盘

网友:
好吧我至少5年以上没玩过U盘了,随口说你颗粒不行了,实际晶振不行了,线路板腐蚀什么的都可能不认盘。先识别主控型号,根据主控百度找对应的量产工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