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s50 不通电

楼主(2020-11-22):
用了两年的漫步者s50突然不通电了
电子维修我也不懂
只会把他拆下来  万用表量了下电源没有输出
问厂家说要整个寄回维修,
能不能用笔记本的12V或者19v电源代替?电源看不出参数 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送回厂家修多保险,无非就出点运费而已...

网友:
这种电源容易修,,正好练练手啊,,反正都坏了

网友:
少见的音箱,居然用开关电源。

网友:
看电源输出滤波电容耐压是多少,最好不要超过耐压值的4分之3

网友:
还可以查下功放芯片参数也行

网友:
主芯片,电容,mos管,桥堆,保险丝。。。

网友:
应该可以代替,不是正负双电源,就是不知道输出电压多少。可以看次级电容耐压,还有音频芯片的耐压来大致代替。

网友:
能不能用笔记本的12V或者19v电源代替?

先用12v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回厂家修多保险,无非就出点运费而已...

是很大的回音壁,而且过保了

楼主:
http://www.soomal.com/doc/10100007254.htm  芯片啥的数码多上有拆解

网友:
开关电源的能听吗,换工频变压器.

楼主:
补充个问题,昨天接了个12V的电源测试,发现一通电电源的指示灯就灭了,是不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是主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