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20LED太阳能感应灯加TP5100及单车太阳板

楼主(2020-11-22):
太阳能灯大大小小的也买了好几只,主要是给乡下老家院子使用,我这住的老旧房子只在后阳台洗衣池处搞了个小太阳能感应灯,这样晚上去阳台会自动亮不用开灯了哈。由于后阳台朝北到了冬天太阳只能晒一会,再加上小太阳能灯太阳板太小根本充不了电。这不下了两天小雨昨晚就不亮了。虽然也才几元买来但没了还是感觉不方便,今天虽然开始有点冷还是动手改下,按大侠的测试我现在都不用4056全用成本TP5100+锂电池保护板改了,顺便把前几天在PDD撸的单车板也加上,这样充个小小的感应太阳灯应该没问题吧。
今天拆开一测量,阴天那太阳板输出才3.5V左右,电池只有2.68V了,这样下去电池报废快,所以一定要加个保护板。其它不用介绍,上图:

网友A:
这样改造实用性强,我也有一个。后来买的220V的感应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造实用性强,我也有一个。后来买的220V的感应灯了

220V的声控灯座倒有几个用于楼梯间,感应的也有但那个位置离洗衣池太高了,再个安在高处在餐厅也能感应到同,只有这个小灯放在洗衣池那个才好,这样只有去了阳台才能感应到的。我家餐厅与后阳台就隔一个玻璃塑钢门。

楼主:
晚上只要去阳台就会自动 感应亮起,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据说此灯没有电池输出保护,会发电到0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此灯没有电池输出保护,会发电到0电压。

无论原来有没有,放电到LED不能点亮时就放不了呀,怎么会到0V呢?我已经加了电池保护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论原来有没有,放电到LED不能点亮时就放不了呀,怎么会到0V呢?我已经加了电池保护板呢。 ...

还有光线检测电路一直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光线检测电路一直耗电

太阳板说是吧

网友:
有光敏电阻的测光线强度的电路,不是太阳板

网友:
这灯太蓝了

网友(2021-03-13):
确实太蓝了,色温太高,我换了个欧普手持小夜灯里面拆出来的灯板,色温很正。

左边的没有换灯板,就是自带的20个2835灯珠,贴了一张磨砂塑料贴纸在上面都还是显蓝,右边是换了一颗1瓦的白光仿流明灯珠。

网友(2021-10-06):
蓝精灵字数

网友:
真会玩,基本免费撸了

网友(2022-11-28):
拆三极管是什么操作?

网友:
这样弄就相当于0电费了。

网友(2024-09-09):
现在最便宜的是白天不良晚上一直亮,一下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