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是怎样判断网线的速率的?

楼主(2020-11-22):
电脑是千兆网卡,理论上是支持1000Mbps的传输速率的。
现在我连接好网线后电脑可以识别出来是1Gbps的速率。

请问,电脑是以什么标准判断我的网线是千兆的呢?是只要我的网线满8芯就认为是千兆了吗?还是电脑跟路由器之间有协议?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一下我的网线是否达到千兆?(我说的是我的室内线,路由器跟电脑之间的线。)

网友:
有协议的哇,ieee 802.3z

网友:
电脑识别到的是网卡的速率模式,这是两端的网卡协商出来的!
电脑是识别不出你的网线采用什么标准的!只是4芯线只能协商出百兆,8芯线可以协商出千兆!

网友:
1G就说明路由也是千兆了,不会有问题
如果外网比较快,下载超过12MB/S就肯定是千兆了
内网需要两台电脑互传,QQ发文件到另外一台点上的QQ也能测出来,一般能跑到100MB/S,硬盘差一点的也有七八十

网友:
原则上他并不能判定实体的网线的性质,是5类,超五,还是6类,超六,他会识别的网卡的Phy的性质,能不能跑到1000M=1G的速率要看你的实际情况,就好比无线Wifi一样,其实他能不能达到最高标的链接速率要看实际情况下的链接

网友:
家用这个距离,只要是8芯线都可以上千兆,最便宜的铝线都可以

楼主:
好的,我明白了。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

网友A:
1G=1024M,这是网络,不是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1024M,这是网络,不是硬盘。

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1024M,这是网络,不是硬盘。

就算他能跑到1000M,我也是心满意足了。

网友:
你满意不满意人家都是这么个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