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突然坏了,拆开看看,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0-11-22):
今天貌似误用电阻档测了电压,导致蜂鸣档,电阻档,电压档出现数值乱跳,能开机,短接蜂鸣档有声音,但是不短接测量断通,数值乱跳无法测量,是那种非常有规律的数值乱跳,和采样的频率一致,用指针表量了半天里面的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好像没有什么异常,求大神指点一下!
测量第8脚和34脚,电压9V,第八脚和com,6v左右,34脚和红表笔口,2.9v左右

镊子短接二极管DC1,显示数值就没有乱跳了,看上去回复正常,但是用表笔测量电阻电压之类的,无法测量!是7106芯片坏了吗

网友:
芯片烧了吧

网友:
查一下电路图。电阻档有2个三极管作输入保护。测下

网友A:
你试试看其他档位正常不,只要其他档位有一个正常的7106就没坏,主查测电阻的通道级运放

网友A:
如果觉得麻烦,入手一个便宜的伊莱科可解你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看其他档位正常不,只要其他档位有一个正常的7106就没坏,主查测电阻的通道级运放 ...

运放是LM324 HYC 234H ,如何测试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觉得麻烦,入手一个便宜的伊莱科可解你忧

过了双11,已经剁手了

网友:
是7106芯片坏了,以前也跟楼主一样弄过,自己换了7106芯片

网友:
建议在 论坛 仪表谈谈 版块 发贴求助。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那个14脚的芯片74HC14D

网友B:
电阻档输入大多都有保护管,多是三极管,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输入大多都有保护管,多是三极管,找找,

三极管全部拆焊过,一个一个排除,拆开都是故障依旧,除了有三个拆开后直接不开机,这三个估计是供电的吧,这样还可能是三极管损坏导致的问题吗?

网友C:
这做工也太一般了,还是买新的万用表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也太一般了,还是买新的万用表算了

是很一般,总是买新的,就没有折腾的乐趣了

网友:
这种表不值得折腾,新的表做活动几块钱

网友:
mf-47指针式的,是哪一种精度质量最好?

网友:
为了这几元钱万用表浪费时间实在不值得了,时间成本也是要钱的:Str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