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12V风机(电机)调速板

楼主(2020-11-22):
自制12V风机(电机)调速板,NE555+MOS管,可用于12V风机和电机调速
考虑到要做小,没有单独加稳压电路给NE555供电,所以输入电压受到
NE555供电电压的显示,建议不要高于12V电压输入。

薅羊毛就要薅到底,哈哈,不让拼版,做成开槽,不知道会不会让下单。

网友A:
成了分我一个哈

网友B:
5.5*2.5的DC么。自动调,温控?还是手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2.5的DC么。自动调,温控?还是手动调?

嗯,5.5*2.5DC插头,手动电位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了分我一个哈

可以,哈哈

网友C:
DC口和电位器靠得太近了吧,感觉插电源后影响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口和电位器靠得太近了吧,感觉插电源后影响调节

,这个建议不错,谢谢提醒

网友D:
开槽我试过,通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槽我试过,通不过

果然过不了,那还不如用V-c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