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各位大神,请来帮帮忙, 嫁接jbc.问题

楼主(2020-11-22):
问一下,  嫁接jbc245烙铁头   需要把外面那层铁皮扒了然后还需要再继续把头那层继续弄下来吗?    我把铁皮扒下来还是放不进去936头子里,谁告诉我一下怎么弄,拔完这层铁皮之后怎么弄

网友A:
论坛里好几个帖子啊,为啥不好好研究下啊。
利用ZVS感应加热焊接,修复穿孔T12头,完美修复,媲美原装|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0597
继制作ZVS感应加热复活T12后续,继续复活T12,高清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4

还有好几个,建议好好找找。

网友B:
铁皮扒掉后要把铜烙铁头子那层也扒下来才行 注意保护好头部  。感觉没啥折腾的必要 ,买个国产头子一样用。又不贵效果和原装的区别也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皮扒掉后要把铜烙铁头子那层也扒下来才行 注意保护好头部  。感觉没啥折腾的必要 ,买个国产头子一样用。 ...

主要我想自己试试,  我把里面皮扒了,外面也扒了,还是放不进去,   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好几个帖子啊,为啥不好好研究下啊。
利用ZVS感应加热焊接,修复穿孔T12头,完美修复,媲美原装|http ...

研究了好久,都弄好了,就是高不上,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直接买一个新的不就是更省事吗?也可以用二手的呀,二手的就不划算直接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一个新的不就是更省事吗?也可以用二手的呀,二手的就不划算直接国产。 ...

主要我想学一学

网友:
铁片拔下来了,还得继续打磨看到铜色了,可以用水口钳慢慢把铜皮剪开,再用钳子拉掉,这个时候铜皮连着头一起拉下来,露出发热芯,银色的。

网友:
头部粗出来的都要扒掉,扒掉之后和杆子一样粗细那就对了。

网友:
层层的扒,到最后剩下直径3毫米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