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买了一对佛山晶钻系列的h7灯泡,给我的小三换上。

楼主(2020-11-22):
原车灯跑了5年,感觉亮度有衰减。
这次拼多多百亿补贴有佛山照明的灯泡,就买一对换上试试,价格18元一对。

和原车飞利浦灯泡对比。

这种灯泡就是蓝色镀膜,提高色温,至于亮度,新的肯定比旧的要亮点,加上人眼对高低色温的感觉差别,也会认为蓝色镀膜的更亮。
飞利浦夜行者价格要100多,我感觉不值。

安装灯泡挺简单,取下防尘罩,扒开压簧,就能搞定了。

安装好后的样子,灯碗变成了蓝色。

原车的样子。

再开灯试试,高低色温有多大的差别。
明天早上上路试试新灯泡的效果。

网友A:
为毛不用LED?

网友:
我喜欢欧司朗灯泡

网友B:
这是马三还是K3?

网友:
都是等坏了才换的路过,八年近光左右合计坏了四个了,远光还没坏,用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不用LED?

对led不感冒,价格贵,散热是个问题,还有聚光问题,普通灯泡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马三还是K3?

江淮m3,面包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江淮m3,面包车。

不如普通的

网友C:
蓝色玻璃的光穿透力最差,看着刺眼,其实路上情况反而看不清楚,雾天更是一片白茫茫

网友D:
LED那种后装的,散热不好,不耐用,衰减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那种后装的,散热不好,不耐用,衰减严重

还有这么多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玻璃的光穿透力最差,看着刺眼,其实路上情况反而看不清楚,雾天更是一片白茫茫 ...

注意色温,4300k这种色温挺好,3200k那种色温偏黄,灯泡衰减后色温更低,估计在2800k,就是所谓的蜡烛灯,再看看氙气大灯,色温大多数都在5000k以上,难道说也不好?

楼主:
灯泡用久了之后,灯丝发生粘连。

网友E:
后装的LED会亮瞎对面来车的眼,自己还看不清路。我就花了将近2000改过各种LED和氙气灯,最后还是改回原来的灯泡。不开灯改透镜的话最好还是不要改灯,除非你只是想亮瞎对面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装的LED会亮瞎对面来车的眼,自己还看不清路。我就花了将近2000改过各种LED和氙气灯,最后还是改回原来 ...

怪不得很多车即使开近光也很刺眼,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装的LED会亮瞎对面来车的眼,自己还看不清路。我就花了将近2000改过各种LED和氙气灯,最后还是改回原来 ...

你改了这么多灯没有改透镜吗?没有透镜改灯自然都是枉然。

网友:
换了LED,风扇噪音高频一直嗡嗡响,等红绿灯时听得心烦,起步了就还好。如果不带风扇,散热又不行。
自带分割遮光片,近光只照路。状态很稳定,用了2年,一点衰减也没有。
晴天夜晚很亮,照路也可以。但是下雨基本就是一片黑,铺路效果基本为零。
下一步打算用坏了还是换回原来的卤素灯泡。卤素虽然黄,但是考虑了各种天气情况下的综合需求。
除非原车自带氙气或者LED,后面不想再改灯。

网友:
这种,看起来刺眼,照路效果差,雨雾天照路效果基本为零。

网友:
led要有透镜的而且散热也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泡用久了之后,灯丝发生粘连。

这种的用手指弹一弹基本就断了。到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