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刷锂电锤开箱

楼主(2020-11-22):
无刷锂电锤种草已久,没在双十一下单,双十一过后拔草,26气缸,三功能,还送几棵钻头,260果断下单,期待满满收货试机,噪音有点大,6、8、10钻砖头还可以12、14、16有点费劲,打一个16的电热水器孔,一个孔还没钻好就屁嗝停机了,镐功能试了一下,尖头錾子打红砖还可以,槽混凝土就不行了,就像小鸡啄米,不会进

网友A:
至少四坑钻头起步才显得专业一点

网友B:
不说别的,就电池这么标再便宜也不能要

网友C:
轻型电锤的结构 不要指望电镐功能会好用

网友D:
充电的,注定是玩具...

网友:
充电电锤,在不方便拖电的地方搞几下 又或是 干极轻的活。

像我以前,装个广告牌,单位铜牌之类的。

网友:
这个电池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四坑钻头起步才显得专业一点

两坑量槽标准sds钻头吧

网友:
两个标不一样,最大混凝土一个28一个2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充电的,注定是玩具...

得伟试试,只要钱给足,比插电还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得伟试试,只要钱给足,比插电还猛

哈哈,得伟60V系列

网友:
虽说工具是男人的玩具,但这玩意也太玩具了

网友:
家里偶尔用用估计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四坑钻头起步才显得专业一点

要说专业5坑头,6角柄更专业

网友:
充电器18v-108v 1.5a  不拍炸死你

网友:
电池太好了别的就短板了 我给朋友把大焊角磨机锂电池换了10节拆机索尼c4 做完试了下内阻32左右 正常 然后使用经常自己停机 后来才想到 放电电流太大 保护板保护了 原来的电池放电电流不能让保护板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得伟试试,只要钱给足,比插电还猛

前提明确,钱给的足。这个不止牌子不行,钱也没给足,所以注定玩具,没毛病。供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别的,就电池这么标再便宜也不能要

20伏4.0三星动力电池包试机也是一样,只适合干小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型电锤的结构 不要指望电镐功能会好用

据说大有,博士插电的也是摇摆轴承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的,注定是玩具...

据说大有还行,就是囊中羞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