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教led选择 这个台灯应该换什么规格的LED灯板

楼主(2020-11-22):
各位大神好,我这个台灯应该换什么规格的LED灯板,,,谢谢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五串两并的灯板,300MA电流太大

网友:
我就在用类似的LED,确实300ma容易烧灯珠,改电源又不容易找到合适的电阻。

网友:
可以先换LED7试试。

网友:
恒流输入,不用完全按照原灯板串并数找,300ma的话就得灯珠是0.5W的二并,或者保险点就弄成三并,串数7以内都行

网友A:
2并5串的灯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并5串的灯板就可以了。

能不能淘宝找个链接或样子,,,找不到2并5串灯板,谢谢

网友:
目测5串两并,而且LED7那颗灯珠烧毁了,有灯珠的话,单独换那颗灯珠就可以了,电流有点大,价格限流电阻

网友B:
就算找到2并5串又怎样?又没合适的尺寸,找1颗5730灯珠0.5W的把LED7换了就可以了,
居然还有人说电流大。。。。2并300MA降级使用 算下来130MA怎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找到2并5串又怎样?又没合适的尺寸,找1颗5730灯珠0.5W的把LED7换了就可以了,
居然还有人说电流大。。 ...

嗯嗯,找不到合适尺寸的,,,,准备买点灯珠换了

网友:
不用换灯板,更换坏的灯珠(用万用表逐个测量,目测LED7烧坏),灯板后面加一块合适的铝板散热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