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复一插板指示灯

楼主(2020-11-22):
插线板,好多过了一段时间指示灯的限流电阻就烧了,指示灯就不亮了,甚至一些指示灯一起烧。最近买了一些200k、0.25w金属膜电阻和LED指示灯,有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今天修复了几个插线板,多数是电阻坏了,也有LED也坏了的。常规插线板特色不多,就不发了,重点说这个一分n插座。

外形这样的,有一段时间很火。

插上可以变n个,带非大功率电器不错。

拆开,本来以为是两块组合的,想不到居然是四块。中间两个L型,一边一个螺丝,把前后面板夹住。

电阻烧毁。

糊了

换了电阻

包一下

这个是早期产品,做工不错的,绝不是那种拿一根细铁丝就来忽悠人的。

焊点比较饱满,线是1或者1.5平方的,地线全部均焊接,算比较厚道,四年多前13块钱买的。看着放心,插座都是比较紧的

但是装好后发现灯还是不亮,不用说,LED也坏了,于是用一个绿色LED重新换上,都包上热缩管绝缘,防止抖动短路。

装好

亮了,亮度正好

400℃时挨了下手指0.01秒,糊了,现在火辣辣。
打完收工。

网友:
不止0.01秒,至少0.5秒。

网友A:
这个led损坏应该是反向电压过高造成的,反向接一只二极管试试看能否延长寿命

网友B:
加大电阻以后就不会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大电阻以后就不会坏了

电阻加大到50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加大到500k

先就用200k,如果还是不能坚持太久,我就串两个200k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ed损坏应该是反向电压过高造成的,反向接一只二极管试试看能否延长寿命 ...

无所谓了,反正材料多,换一次坚持两年也赚了

网友:
led加电阻和氖管,哪个省电?

网友:
电阻用22nF高压瓷片或cbb电容替换,led反向并个二极管,保证能用到插排烂都不坏,容阻降压不会发热

网友D:
高亮的可以串1M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亮的可以串1M以上的,

200k感觉差不多,试过两串成400k有点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k感觉差不多,试过两串成400k有点弱

不够亮是灯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