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配好的钥匙能放入锁芯,但无法开锁,锉钥匙厚度后就能开锁,这是为何

楼主(2020-11-22):
如题:最近看到别人在 锉 单面齿钥匙的 厚度,我觉得很奇怪,问别人。
他说,配钥匙的锁匠没有配好钥匙,每次配的钥匙都不好打开锁,
他拿刚配好的 无法开锁的钥匙 找锁匠,锁匠都是用锉刀锉  刚配好的钥匙 的厚度,把 刚配好的钥匙 用力多锉薄一点,就能开锁了。

我觉得很奇怪,钥匙开锁,都是靠齿形的凸凹形状,不是靠钥匙的厚度呀?
我试了一下,刚配好的钥匙 能放入锁芯,这说明  刚配好的钥匙并不厚呀我的理解,如果钥匙无法放入锁芯,才说明 钥匙的厚度 厚了,

但别人不停的锉钥匙的厚度,把钥匙锉薄后,钥匙就能开锁了,

我无法理解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理呢?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严丝合缝的时候钥匙齿稍微有点误差打不开,锉薄一点就有一点富余量可以晃动了,然后某个角度可能就把误差消除了。
瞎猜的

网友B:
专业锁匠告诉你,背面也锉一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B:
薄了,插进去之后,能活动一点点,然后总体长度变短,就能打开了

所以我说吧,就是齿面走一刀,背面再走一刀
只要配钥匙机器准,钥匙胚没用错,两刀下去,包治百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锁匠告诉你,背面也锉一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说的“钥匙背面也锉一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是指锉钥匙的具体哪个部位?能否上个图,让我更清楚理解。

因为我看别人锉  刚配的钥匙  的厚度,是把 钥匙厚度的 2个面,都锉了,

我不理解,老师说的钥匙背面,是指哪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丝合缝的时候钥匙齿稍微有点误差打不开,锉薄一点就有一点富余量可以晃动了,然后某个角度可能就把误差消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我觉得配钥匙的锁匠,没有锁好钥匙, 配的新钥匙的基准,与 原始钥匙的基准不一致, 还有配的新钥匙凸凹形状与原始钥匙凸凹形状,有可能不一致。

要配好一把钥匙,也需要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了,插进去之后,能活动一点点,然后总体长度变短,就能打开了

所以我说吧,就是齿面走一刀,背面再走一 ...

感谢老师再次回复指点!

老师说,钥匙薄了,钥匙总体长度变短,就能打开了,
我有点不理解, 钥匙锉薄了,并不会改变钥匙的总体长度呀?

还有,老师说, 齿面走一刀,背面再走一刀

我看锁匠配钥匙,单面齿钥匙,都是齿面 用钥匙机 的砂轮走一刀呀?没有背面再走一刀  呀?
老师说的, 背面再走一刀,是如何操作的呢?有没有相应的视频或图片,可以让我更清楚的理解,
感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说的“钥匙背面也锉一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是指锉钥匙的具体哪个部位 ...

就是切齿那面相反的面啊
平齐的,除了齿面的钥匙面积最小,最狭长的面

一般是这样的
厂家生产出来的钥匙胚,规格多多少少有点误差
锁芯是厂家的,假设标准统一
那配钥匙的钥匙胚,基本都是第三方生产的,尽量贴合原厂钥匙规格
但是难免有点误差,比如某个参数误差0.2mm之内的,只要能插进去,差不多都能开锁
我个人认为0.1mm就是这种弹珠式锁的钥匙误差标准值了吧
一般情况下,不考虑特殊锁芯等情况,配出的钥匙,误差在±0.1mm以内,都是可以开锁的
排除锁芯质量不好,老旧磨损等情况,±0.2mm,一般也能勉强打开的,误差超过±0.2mm,那就看运气吧,质量不好的锁,完全可以开的,质量好的,基本就打不开,或者用力能打开也会对钥匙或者锁稍有损伤

按照经验判断,你图中的锁,配钥匙有两种方法
一是以钥匙上横着的凹槽为基准线来配钥匙,这样80%的钥匙都没问题,但是没有考虑钥匙胚的误差问题
偶尔有钥匙胚的凹槽不是那么准确。
假,1,凹槽向上偏移0.5mm,那背面悬空,锁依旧是按照凹槽来判断钥匙的位置,多的部分被切掉了,钥匙齿误差很小,可以开锁
假设2,凹槽向下偏移0.5mm,那么钥匙插进锁后,背面会顶到头(假设能顺利插入且顶住后会让钥匙横凹槽偏移0.3mm)那么钥匙就整体偏移0.3mm,超过误差容错值上限,无法开锁了

第二种配钥匙方法就是以钥匙齿的背面为基准,两把都对齐后,切割配钥匙这基准线就是钥匙的背面了,只要钥匙胚的误差不大,基本98%都能好用。
虽然我配钥匙基本都是第一种,然后背面再切一下,因为这样99.9%都好用,就是麻烦点

也许描述不便理解,但是我真的尽力了

网友:
视频就别想了,我拍了,论坛也不兼容吧
不是什么技术性难题,拍了视频怕别人拍砖,还是算了吧,哈哈

网友:
这种锁,最好破解了。

懂的自然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切齿那面相反的面啊
平齐的,除了齿面的钥匙面积最小,最狭长的面

非常感谢老师这么耐心细致地指点我!

为了能让我理解,老师的回贴写了很多的字,让老师费心了!
我反应很慢,老师讲解的知识,我一下还无法理解,
我要在网上搜索一下相关的  配钥匙机使用的 视频,看视频中有没有详细的文字和语音讲解,就是网上视频太多了,不知道搜哪些关键字,
请问老师,  你知道搜哪些关键字,   可以搜到  比较好的,  讲解 配钥匙机使用的 视频 吗?
(也有不少人买了配钥匙机的,但他们配的钥匙也不一定好用,  不知道B站或优酷等视频网站,有没有人 上传过  讲解如何使用配钥匙机 的视频)

还想请问老师,钥匙断在锁芯内了,都可以取出来吗?     感谢老师再次指点!
我以前在论坛发过贴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41172&page=1   请问各位老师,钥匙断在锁芯内了,都可以取出来吗?
钥匙断在锁芯内,这也是很常见的情况,

如题,今天单位有个人开门的时候,把钥匙断在高级防盗门的锁芯内了,  高级防盗门的门当时还没有打开,
我说,把剩下的钥匙继续顶入锁芯,  看能不能转动锁芯,
没想到,虽然钥匙断了,但把断了的钥匙继续放入锁芯后,锁芯还能转动, 高级防盗门的门也打开了。

请问各位老师,以后如果遇到钥匙断在锁芯中了,不论锁芯是十字形锁芯,还是A级高级防盗门锁芯,或是二保险弹子锁芯
都可以把断了的钥匙继续放入锁芯后,都能使锁芯转动吗?   都能打开锁吗?

十字形锁芯是4个方向都有齿,钥匙挂在十字形锁芯中,配合的紧密些吧,也能把断的钥匙从锁芯中倒出来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这图就是钥匙背面也走一刀,反正意思就是把多的部分都切了,和原钥匙前后都一样即可

网友B:
断的钥匙嘛,也是个问题,感觉你这是在为难我胖虎

断的钥匙一般都能取出来,不出特殊问题的话,都能,但是怎么取,就是技术和工具的问题了,过于繁琐,就不解释了

至于断了能不能开锁的问题,也要看情况
你图中最后一个钥匙的情况,断了的话,一般是插进去,可以打开的
但是如果断的位置在外面,或者刚好和锁平齐,钥匙无法用力,那就打不开了,因为拧不动啊

十字的想取出比较麻烦,因为一般都是和锁平齐的断掉,要先把钥匙转到原来的位置,才能取出
问题就是很多情况无法把钥匙转到原来的位置,偶尔也有不好判断钥匙原位置在什么地方的情况。

再说说断了就无法开锁的情况
之所以你最后一张照片里的锁,断了也可以打开,是因为这种锁的钥匙,是里面那个位置顶到头为基准的
就是钥匙头插到底,就证明钥匙到位了,齐了,可以开锁

但是图中牛头牌的锁,十字的锁,都是钥匙后面部分对齐,插入到位置了,钥匙后面就有宽的部分,挡住,让钥匙无法继续进入了,这时候钥匙就到位置了,可以开锁
如果外面宽的地方断了,无法判断钥匙进入深度是否合适,有时候进去深了,那就无法开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的钥匙嘛,也是个问题,感觉你这是在为难我胖虎

断的钥匙一般都能取出来,不出特殊问题的话,都能 ...

非常感谢老师这么耐心详细地指点我!

我也是因为看到老师在回我贴时,说到了              “专业锁匠告诉你,

我看到老师这样说,想到专业的问题,还是要问专业的老师。  还想着老师现在有空回我的贴子,以后老师忙了,就没时间回我贴了。
就赶着多问老师一些关于我想到的锁芯,钥匙的问题。  绝对没有为难老师的想法!  我实在是想多学点知识,想早日学有所成,
想着不求人,能自己解决自己家中电器维修,机械维修的问题,也想让自己让别人瞧的起!

老师的回贴写了这么多,我一下还没有搞懂,我不聪明,需要时间来慢慢理解!  感谢老师耐心无私的帮助!
以后再遇到不懂的地方,再来向老师继续请教!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这么耐心详细地指点我!

为难我胖虎这是一个梗,好像是哆啦A梦里的,是开玩笑的,没戳中笑点啊

网友:
两月前配了把钥匙,回家打不开,自己用锉刀修理下(认真比对,长了一丝)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难我胖虎这是一个梗,好像是哆啦A梦里的,是开玩笑的,没戳中笑点啊 ...

谢谢老师一直在耐心回复指点我!

我  哆啦A梦 看少了,记得 刚开始时这个电视剧叫 机器猫, 我还记得大熊,  万能的机器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一直在耐心回复指点我!

我  哆啦A梦 看少了,记得 刚开始时这个电视剧叫 机器猫, 我还记得大 ...

暴露年龄了

楼主:
刚看到老师回我贴子中,  配钥匙机的图片,

请问老师,哪种配钥匙机比较好?  我是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搞懂,现在配钥匙不便宜,以后万一下岗了,也许也搞个配钥匙的活路。

网友:
我家4台配钥匙机器
图中这个是文兴的
手里最贵的是竞技L3
还有个最常用的文兴Q33好像,型号记不住了
还有个最垃圾的,凑合用,金发的

加起来,入手价格上万了
这不算啥,房租贵
钥匙胚上百种,开始时候我也头大,半年时间才全掌握,折腾死了
囤货加起来上千斤
送外卖比这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