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一张图,猜主控,第一个猜对的奖50M币(结果已公布)

楼主(2020-11-22):
非慧荣!另外我电脑cpu是i3-8100

公布结果:

MK8115配2颗SG级别的PFF83,不知道是固件原因,还是颗粒品质原因,全盘写忽快忽慢。

网友:
这4k怎么那么诡异?读慢写快?

网友:
maxio的主控?

网友:
PS3111或者INIC6018

网友:
性能奇差,猜猜猜Marvell。仔细想想固件号又有点像Realtek。

网友:
莫非是银灿905?

网友:
确定应该是maxio的主控!毋庸置疑!

网友:
原来是这个MK8115MP_T170601b(L06B)。

网友:
百分百闪存问题.L06B降速就这样,所以要降级到SG。降级到AS/AL就不会这样。也就是说,把降级打码的闪存碰不得。跑圈开个磁盘监视器,看看是不是这个鸟样。

网友:
昔日的JMicron(智微科技),独立出来的Maxiotek

网友:
这个就一个放出来的工具能找着也太难玩了,智微也是摸不着头脑的开卡

网友:
2019-09-25订单号: 557618084275893193 买过盘,当移动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