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台有些奇怪的 服务器,当电脑用。

楼主(2020-11-22):
本来没事,闲着把C盘(服务器版1T硬盘)给换成 SDD了。然后问题就来了,D盘(另一个普通希捷1T硬盘)第一次启动的时候会不认,要点开始,选重启,再次启动后就出D盘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是DELL 的 T20 服务器。

啥情况,有人遇到过吗??
2块机械硬盘的时候没问题,C盘换SSD后问题来了,换盘重装了系统win 2008。
冷机或从bios里出来第一次启动进系统:

点开始选重新启动后,第二次进系统:

网友:
原来 的两个1T硬盘是否组成了阵列?

网友A:
ACHI之类的有关联吧?看BIOS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HI之类的有关联吧?看BIOS设置

换盘没有改设置。那里设置的是 ATA。那个地方的设置选项有:•Disabled(已禁用)   •ATA        •AHCI          •RAID ON 一共4个模式。

网友B:
服务器或台式机安装服务器系统硬盘需要连接和断开。断开时系统上不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或台式机安装服务器系统硬盘需要连接和断开。断开时系统上不会显示。 ...

没明白,能详细说说吗?
此电脑是一块服务器硬盘,和一块普通硬盘。因为比较吵,就把服务器硬盘换成了 SSD,结果就发现每天冷机启动的时候,普通硬盘不见了,只有重启一次才能看到。

网友B:
先说配置吧,我前段时间搞个服务器,可以安装SAS硬盘,限于本人技术原因,必须用sata硬盘来安装系统,就可以挂在SAS硬盘不然就蓝屏。先看你设置吧,SSD是启动盘,不行了先重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盘没有改设置。那里设置的是 ATA。那个地方的设置选项有:•Disabled(已禁用)   •ATA        •AHCI  ...

选AHCI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配置吧,我前段时间搞个服务器,可以安装SAS硬盘,限于本人技术原因,必须用sata硬盘来安装系统,就可 ...

我就是换SSD以后重装的系统。

楼主:
ATA 换 ahci 启动的时候蓝屏,报0x0000000007B 的错误。在切换这两个选项的时候,BIOS 提示可能需要重新安装系统(大意如此)。改成AHCI 后,又重新安装了系统,还没重启测试是否还有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ATA 换 ahci 启动的时候蓝屏,报0x0000000007B 的错误。在切换这两个选项的时候,BIOS 提示可能需要重新 ...

ahci改ata好像改个注册表就行。ata改ahci的话win7,xp,都需要重装系统。ata模式带宽低。延迟高啊。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重启就好了,难道sata硬盘等待时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重启就好了,难道sata硬盘等待时间不够?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啊。换SSD之前 是块服务器版的机械硬盘(原装的),用了3天,啥事都没有,嫌那块服务器硬盘吵,就把一块128G的SSD翻出来装上了,结果 就出了这个稀奇的毛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啊。换SSD之前 是块服务器版的机械硬盘(原装的),用了3天,啥事都没有,嫌那块 ...

如果找到原因,请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找到原因,请分享

原因到现在没找到。
但在BIOS里,修改硬盘模式为 AHCI 又重新安装了系统之后 没这个现象了。原来上面的设置是 ATA

不明白为什么 用机械硬盘做C盘启动就没这个现象。用SSD 做C盘启动,就出这个问题。

网友:
我就是换SSD以后重装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