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一个屋子 用类似w数空调 还是被动加热器

楼主(2020-11-22):
不要学我,不要在电暖气上烤鞋!这个是低档1800W,高档位2000瓦。空调好像是1600w
那么是不是空调更经济一点?毕竟虽然这个加热器呼呼的被动散热很快就暖了。但空调是主动式呀……

网友A:
空调投入大,但是经济性最好,而且也比这个舒服.

北方煤改电绝大部分是空气能

网友:
空调压缩机效率肯定比电阻丝高得多,特别是没有电辅加热的直流压缩机效率最高。

网友:
空调冬天基本上靠辅助加热 功率比这个大很多吧

网友:
袜子 看着就有一股味道

网友:
电吹风 直接吹鞋窝 效果最好,后果是 鞋味很大。

空调效率高。

网友:
空调比这种电热器效率要高3-4倍,比如2000w的电热器,1小时大约2度电,而空调要产生同样的热量只需要0.5-0.8度电,但太冷的地方空调用不了。

网友:
我买了个长虹的踢脚线半天不热,退掉换空调了。

网友:
什么叫被动式还不是你刻意开取暖器它还是主动在干活,,空调是热交换32空调机不开付热1500w耗电量把室外温度搬运到室内来32空调制冷量是3200瓦所以空调效率高但是空调制冷一会外机会冻耽误搬运热量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投入大,但是经济性最好,而且也比这个舒服.

北方煤改电绝大部分是空气能 ...

我就是河北的,现在我这边村里都是 国家补助天然气壁挂炉。我本身也是做装修的,空气能在我这边推不开。感觉就像是 穷人买不起,有钱人不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