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50开关电源整流桥后串联的2个大电容耐压必须一样吗?

楼主(2020-11-22):
看电路图中整流桥后的2个200v680uf大电容,坏了一个,只买到250v680uf的,大小尺寸是一样的25*35的,能只换一个吗?

网友:
容量一样就可以电压高没事

网友A:
两个均压电阻也换了吧,防止某个电容电压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均压电阻也换了吧,防止某个电容电压偏高

是的,这两个电阻有一个也开路了。买的拆机电源,卖家发货前还测过最大负载,我收货后就测量下输出电压就确认了,没想到尽是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