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SR 14.4-2-LI 更换电机,拆齿轮

楼主(2020-11-22):
用了8年的博世GSR144.4 2-LI 手电钻,电机碳刷磨完了,某宝上真心的贵240元一个,关注了好久一直没有下手,从论坛中得知,这款博世电钻,跟万宝至的550电机是通用,苦于万宝至的550电机是不带齿轮,(原装齿轮是13齿),该电机的价格是21.5元,且只有原装的十分之一的价钱,为何不是试一试,自己动手捣鼓一下,根据网上论坛资料只能想办法拆下齿轮先找到吊环,打磨平整,切割机锯一个缺口,找个8mm的螺丝,中间打孔,用半截钻头当顶针,顺利完成拆解,以下提供部分图片仅供参考,有需要拉马的私信我,送给你啦!

原装电机售价240元

用了八年的博世gsr14.4-2-li

找到可以代用的万宝至550电机

碳刷已经磨损严重

自制拉马,忙碌中细节忘记拍图了

拉马工艺比较粗糙,当时想法,能用就行,没有注意太多细节,打算只用一次哦

在内六角螺丝中间钻一个3毫米的孔,用半截2.8的钻头塞进去当顶针

成功将齿轮拉出,

网友:
八年的碳刷寿命不短,以前白担心了:Strive:

网友:
既然电机拆开了,如果不是重度使用,我觉得可以自己做个刷,抢救一下

网友:
可以直接换带碳刷的后盖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大~!

网友:
然后齿轮再怎么放进去呢

网友A:
先脱掉电机“外套”把转子主轴扒光了再拉下齿轮,这是何种操作?
如果电机淘汰不用了,那破拆后卸齿轮还用得着什么拉马,随便就能把齿轮敲下来了。

网友:
我还是换碳刷,国产电机真的不给力,买副18v的锂电钻碳刷,切割一下

网友:
拆卸电机齿轮其实也是有讲究的。不论是用拉马还是用敲击的方式。注意避免磕伤齿轮。
这种齿轮都是粉末压铸的,所以强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一旦齿轮磕碰的话,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却会导致电钻运行噪音的明显变大。
国产电钻的噪音高于名牌电钻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齿轮契合精度有差异

网友:
电机换向器还很好,折腾换碳刷架可能更合适

网友:
和我的小拉马差不多,也是断掉的钻头当顶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脱掉电机“外套”把转子主轴扒光了再拉下齿轮,这是何种操作?
如果电机淘汰不用了,那破拆后卸齿轮还用 ...

把壳拆了再卸齿轮可能是因为齿轮和外壳之间缝隙太小,拉马塞不进去。
只要还想用这个齿轮,就不能敲,很容易就敲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壳拆了再卸齿轮可能是因为齿轮和外壳之间缝隙太小,拉马塞不进去。
只要还想用这个齿轮,就不能敲,很 ...

不拿下来齿轮,外壳怎么拆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拿下来齿轮,外壳怎么拆掉?

角磨机加电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加电磨

哦,看来搞不了

网友:
原来这就是拉码的用途,长见识了

网友:
同款电钻,预防性求拉马,不知可否,先谢过!

网友:
原来还能这么整,之前也是坏了一个,后来买了个某宝的拆机电机80多块.

网友:
正版万宝至的电机还是不错的!我上次换电机是直接用羊角锤把齿轮扣下来的!